关于三菱PLC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08-11-12):
本人菜鸟想学习简单三菱控制伺服程序带注释的,不用扩展模块怎样控制,如自动回原点,加减速度,所有的控制方法,请各位大侠帮忙,要是有请发我邮箱huoshenshiwo@163.com  谢谢

网友A:
你到网上找一下有关系三菱FX2N的手册讲高速脉冲输出定位的资料.

网友B:
这个可以用三菱FX1S或FX1N晶体管输出的型号;

网友C:
大哥,你用FX的还是Q的

网友D:
FX2N的手册

网友E:
高速脉冲输出控制伺服

网友F:
我用过几个伺服控制器,里面有很多控制模式,一般常用定位模式,电磁闸模式。加减速。定位点。速度的设置等都在控制器中用软件设置参数。

PLC只是给一个信号。伺服就是一个驱动器。动作完了会返回完了信号。yamaha    iai     ckd     个人认为yamaha的精典!

网友G:
FX系列编程手册上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