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的脉冲控制

楼主(2008-11-12):
       在使用PLS2的定位指令中有四个控制数据,C1端口指定。C2控制模式。S1设定表低位CH号。S2启动频率低位CH号。其中S1设定表低位CH号占用S1-----S1+5共6个内存位,(假使D100----D105),编程手册上说S1和S1+1为加速比率和减速比率,S1+2和S1+3为目标频率的低位和目标频率的高位,S1+4和S1+5为脉冲输出设定的低位和高位。(S2和S2+1为启动频率的低位和高位)

      我想请教的是S1----S1+5及S2---S2+1如果占用的是内存位D的话那么我要用什么格式输入相关参数?

                                  编程手册上的例子我看不懂   S1  D100     01F4       =加速比率为500HZ/4MS

                                                                                S1+1   D101     00FA      =减速比率为250HZ/4S

                                                                                S1+2   D102     C350

                                                                                S1+3   D103     0000       =目标频率50KHZ

                                                                                S1+4   D104     86A0

                                                                                S1+5   D105     0001       =启动频率200HZ

        如果一下子说不请楚的话,哪有资料可查告诉我也行!!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请教的问题很菜,各位老师不要见笑。我的QQ是379986486   E-mail   zjiubin@126.com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俗了,没人愿意回答?

雪世界,你在吗?

我在线苦等啊!

网友A:
D100  加速比率
D101 减速比率
D102 目标频率
D104  脉冲数

D106启动频率

D100-101 用MOV传送

D102.104.D106 用MOVL

D100-104 必须连续使用

寄存器问题可到我的QQ空间看看:http://user.qzone.qq.com/570238943/blog/1211001717

网友A:
多看看手册说的很清楚

网友B:
因为S1+2,S1+3两个字构成了目标频率,而S1+4,S1+5也是两个字构成了启动频率,因此对32位的数据设定应该使用MOVL指令来进行设定。

而作为单字的加减速比率则可以使用MOV指令进行设定。

因为在编程手册上,这一部分说的比较详细,因此你可以参照编程手册。

以上

楼主:
说的很用心,但我不明白的是比如S1  D100 的设定值是01F4,为什么01F4代表的就是加速比率500HZ/4MS呢,用的是什么编码方式?以下的D101-----D111类同.

S1+2,S1+3两个字构成了目标频率,那么这个目标频率是如何分为两个内存位存取的呢?又是如何折分的呢?

网友A:
是16进制,一个字是16位计数到65535,有正负只到32767,不够用.

楼主:
哪有资料可以给我查查参考下?

网友A:
到三楼QQ空间地址看一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弄懂了,其实我问的是不明白的那个D100内存中存的是什么代码我看不懂,现在我懂了,是16进制的代码,要转换了才能作为参数使用的!谢谢各位啦,其实我跟本没接触过侍服,东西都买回来了,现学现卖!!!没办法,老板太信任了,给的压力大啊!

网友C:
慢慢来了,伺服我就用得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弄懂了,其实我问的是不明白的那个D100内存中存的是什么代码我看不懂,现在我懂了,是16进制的代码,要转换了才能作为参数使用的!谢谢各位啦,其实我跟本没接触过侍服,东西都买回来了,现学现卖!!!没办法,老板太信任了,给的压力大啊!

对的,DM寄存器中的数值是十六进制的数。加减速比率都是以4MS为一个单位来实现的。目标频率与启动频率不用说了,如同名称一样。自己在PLC与伺服电机接好试一试就会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