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PI通讯

楼主(2008-11-12):
单位现在做了个项目,关于移动货架的。

货架列数为十四列,分为二行,每行七列。每列1台变频器+1台SEW减速电机做动力,通讯方式:挂

本来我们的方案是用一台CPU224CN做主站  其他的13台做从站,挂Proifbus总线通讯。

当我们进行理论实验的时候,总线挂到第7个站都能通讯上(虽然能感觉到延迟0.5S),当挂到第8个站时

通讯就崩溃了,记得手册上说的是能挂31个站。后来打电话到SIMENS800的客服热线,说话很委婉……

SIMENS 工程师居然说手册上的东西都是唬人的……能挂7个就挂7个吧……

 也确实是这样:尽信书不如无书。手册权当参考而已。

当时也没有加中继,我们把14列货架分2组   每组7列  2个主站 一边挂6个从站 才能完成任务。

后来我们想到224XP CN带2个PART口 :0&1

想想能不能在通讯向导里面把2个口都做好,然后0PART挂6从站,1PART挂6从站。

过几天能来PLC就能尝试了,不知道各位师傅有什么更加好的通讯办法:经济可靠?有的话 希望不吝赐教

试验结果将在后几天公布,希望能成功。另外也希望自由口通讯和485通讯能搞的透彻点:(

现在项目主管居然要把单片机和PLC整上通讯?貌似程序很复杂的一说,在200CPU里面貌似要写9个中断……

网友A:
打电话到SIMENS800的客服热线??????????什么啊,人家改400都好几年了,

网友B:
s7-200用Proifbus做主站居然能实现通信???头一次听说!!!!

网友C:
如果按照NETR/NETW向导来推算,它可以有最大24段,也就是在极端的情况下,PPI网络中可以有最大数量23台PLC.

虽然它说PPI网络最大可以有31只PLC,但为什么NETR/NETW向导只有最大24段?可能只有西门子的工程师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本人采用一台CPU224xpCN做主站 挂9个从站,采用自由口通讯,每秒能询2次,关键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