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6.0 SP3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11-13):
安装完SQL Server 2000 SP3a for WINCC后在安装WINCC6.0 SP3 Asia时提示已经安装有wincc实例,请重新安装SQL Server。我搞糊涂了,这是什么原因啊?WINCC6.0 SP3 Asia对应的该装哪个版本的数据库呢?

网友A:
Wincc6 Sp3 亚洲版对应的是SQL Server2000 SP3A,因此你安装的版本没有问题~~你先前是否安装过SQL软件或者其他版本的Wincc?如果这样,请先卸载后再行安装。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