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时为什么控制回路其他指示灯会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08-11-13):
变频器启动时为什么控制回路其他指示灯会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着急.谢谢了

网友A:
是干扰造成的,你的指示灯是感应式的,调整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看看

楼主:
调低载波频率后还闪,hai

网友B:
调整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看看

网友C(2010-01-29):
是变频器高次谐波造成的。解决办法加装输出电抗器和变频器可靠接地

网友D(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E(2023-12-11):
启动后,别的指示灯闪吧,灯太次,换好一点的就行了,我碰到过

网友F:
重新整理一下变频器的电源线、电动机线,尽量远离,分开与控制线,指示灯线❕

能用屏蔽线的用屏蔽线,指示灯换个型号品牌试试❕❗

网友G(2024-01-11):
进按钮指示灯这段使用屏蔽线,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