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和计算机通信的相关技术问答

楼主(2008-11-13):
变送器和计算机通信的相关技术问答技术回答
1、为什么我的变送器和计算机通信时,经常通信失败?
碰到这一问题时,首先检查变送器是否工作正常,通信Modem是否连接好?若两者都OK,则行下面几项检查:
a)进入联机测试界面,进行联机测试,若还是通不过,请检查变送器主板、通信Modem、及计算机Com口;
b)若联机有时能通过,但有时不能通过,可能通信Modem有问题。
c)若联机可以通过,而且部分功能可以通信,部分功能无法通信,则可能是变送器软件版本较低,不支持该功能。
2、如何进行无源校准?
在进行量程迁移时,又不想重新或者没办法进行输入压力校准,可采用以下办法进行无源校准:
a)首先读出变送器内部设置的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看是否与实际的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相一致,若一致,则直接更改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到量程迁移后的压力值即可。
b)如果变送器内部设置的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与实际的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不一致,可先把实际的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折算到变送器内部设置的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再折算量程迁移后的压力值,将折算值更改到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便可。
例如:假设一台变送器量程为-10bar-50bar,想将量程迁移到10bar-40bar,读出变送器内部设置的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假设为0-10Kpa,进行如下折算:-10bar 和0相对应,50bar和10Kpa相对应,通过计算,可以计算出折算方程为:P折=P实/6+10/6(‘P折‘为折算后的压力值,‘P实‘为实际压力值),由此方程可计算出折算后4mA压力值应为:10/6+10/6=3.333KPa,折算后20mA的压力值应为:40/6+10/6=8.333KPa,于是可以通过组态软件将变送器内部的4mA压力值设置为3.333,将20mA压力值设置为8.333便可。
特别说明:
1)量程迁移只能在原量程范围内迁移,若迁移超出原量程范围,则变送器的线性度变会变差。
2)进行无源校准时,量程迁移不可过大,迁移比最好不要大于3:1,过大会造成变送器输出不稳定,而且分辨率较低。大迁移比量程迁移在要先进行增益设置,再进行输入压力校准。
3、为什么我的变送器老是处于报警状态?
请检查传感器工作是否正常,若正常,请进行如下检查:
a)若屏幕显示有EEPROM Error信息,变送器主板存储芯片损坏,请返修;
b)若显示Err-4或E44-5,则请检查内部设置参数是否正确?可从产品设置窗口中读出数据进行检查,发现错误数据后,进行相应的修正。或者在变送器上电时,如果是两按键变器,按住【Z】键5秒钟,直到屏幕显示“defau ok”便完全恢复到出厂设置。(对于三按键变送器,按【Mode】键5秒钟,直到屏幕显示“defau ok”便完全恢复到出厂设置)
4、为什么我从变送器读出来的零点压力值和满点压力值与变送器的实际量程不相符,甚至相差很大?
这是正常的,变送器在出厂时,除非用户特别要求,其内部参数都设置为统一的默认参数,这并不影响变送器的实际输出。
5、在进行输入压力校准时,为什么校准出的数值一直是“0000”或“FFFF”?
1)请检查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
2)对于用跳线设置的智能板,请检查跳线设置是否正确?
3)如果是用内部恒压源或恒流源给传感器供电,请检查恒压源或恒流源数值是否正确?
4)请检查增益设置是否正确?
6、我如何知道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值与理论值偏差是由传感器非线性偏差引起的,还是因为变送器输出电流未校准引起的?
可进行常值电流输出检查电流输出线性度,检查4mA,8mA,12mA,16mA,20mA输出电流是否准确,若偏差过大,则变送器输出电流未校准,需重新进行输出电流校准。
若电流输出线性度还满足要求,则变送器输出电流的偏差是由输入压力引起的,请进行输入压力校准,必要时请进行线性补偿或温度补偿。
7、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进行输出电流校准?
请参看问题6。
8、我想改变4mA压力值和20mA压力值,但又不想重新进行输入压力校准,行吗?
请参看问题2
9、进行数据恢复之前应注意哪些问题?
要通过组态软件查看变送器的生产日期,若生产日期已知,可进行数据恢复,若生产日期未知,则该变送器无法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杭州远志电气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