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变频器F011故障

楼主(2008-11-13):
各位好,我公司一台160KW的6SE70变频器,正常停机,断电10多小时再重新上电后显示F011报警,无法复位,实验CUVC板、电源板和预充电板以及插CUVC板的信号处理板均正常,期待各位不吝赐教,着急中,谢谢!!!E-MAIL: lixy@zhenghai.com

网友A:
呵呵,F011,上电后显示F011报警,过电流报警,查电流检测部分,换TL084C,小故障啊

楼主:
多谢楼上赐教,不过还要请教所说的TL084C的具体位置(哪块板子),我对这个不熟,谢谢!

网友B:
顺着电流互感器查,就可以找到TL084

楼主:
电流互感器信号不是接在底板(插CUVC的那块)上吗,我将底板换到别的机器上实验正常啊

网友C:
有可能在电源板.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D:
我们处理过这种故障

网友A:
什么都不知道,唉,怎样修机器呢,这么大功率电流检测在哪,我们也不清楚啊,你自己仔细的找找,不只一个084啊,

网友E:
F011报警:

1、检查变频器输出(电动机输入)是否存在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从你说的情况看,变频器更换后还是频繁报此故障,而且你一直把目标放在变频器上,没有去检查过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接线,第一种可能性很大。

2、检查变频器内互感器接线有无松动,或互感器是否已经坏掉。

3、负载是否处于过载状态。

4、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功率匹配。

5、系统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6、检查变频器内驱动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F:
电流检测电阻可能坏了 这个故障主要看检测部分 一般比较好处理

网友F:
联系 QQ 28187221 13856045130 可以探讨一下  我维修好了很多70的机器

网友G:
检查变频器内驱动板是否有问题还有CPU板上的运放芯片

楼主:
以上几位老兄的说法基本是可以排除了,问题可能出在IGBT或者是触发板上,触发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2017-07-25):
引用 网友A:
呵呵,F011,上电后显示F011报警,过电流报警,查电流检测部分,换TL084C,小故障啊

TL084怎样判断好与坏??

网友I:
实用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9-09-13):
我也遇到的问题是运行期间有时候报F011过流,有时候送电就报F011过流。脱开电机接手的负载空转电机运行没有报故障的。没有查出是什么原因。过几天准备打算换CUVC板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K(2022-10-12):
引用 网友A:
呵呵,F011,上电后显示F011报警,过电流报警,查电流检测部分,换TL084C,小故障啊...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的问题是运行期间有时候报F011过流,有时候送电就报F011过流。脱开电机接手的负载空转电机运行没有报故障的。没有查出是什么原因。过几天准备打算换CUVC板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的。...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实用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hzzhee 呵呵,F011,上电后显示F011报警,过电流报警,查电流检测部分,换TL084C,小故障啊     内容的回复:TL084怎样判断好与坏??...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以上几位老兄的说法基本是可以排除了,问题可能出在IGBT或者是触发板上,触发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检查变频器内驱动板是否有问题还有CPU板上的运放芯片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富华桩"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hzzhee 呵呵,F011,上电后显示F011报警,过电流报警,查电流检测部分,换TL084C,小故障啊     内容的回复...



多了,我们在08年上的一系列6SE70,现在都在用,备件都不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