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请问我的三菱FX2NPLC程序怎么写不进去?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写不进去有很多原因,比如,通讯不对,设置错误,电源不通,说详细点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B:
现在都越来越搞笑了哦~~你没有积分索性就不要搞个悬赏,还20分悬赏,自己才4分~~

你提问题就应该详细描述,就说写不进去,N多个猜测~~

网友C:
有没有QQ加我 可以用远程协助功能 帮你看看 116655421

网友D:
我也是啊下载了不能打开晕死了

网友E:
端口不对吧,先测试看看连上了吗?

网友F:
哈哈。我也来一分吧。引用2楼的“现在都越来越搞笑了哦~~你没有积分索性就不要搞个悬赏,还20分悬赏,自己才4分~~

你提问题就应该详细描述,就说写不进去,N多个猜测~~ ”

网友G:
你用的软件是GX    还是FX的换一个软件试试    另外用软件的PLC诊断试试能不能看见PLC的工作状态   就知道连没连上

网友H:
可能是通讯线不好了,或者就是设置不对。

网友I:
这个问题以前经常遇到人求救,多数都是没送电源和DIP开关没开,太大意。

网友J:
下载后大不开可能是有密码,或者编程软件和下载用的软件不兼容.

网友K:
三菱是没什么DIP开关设置的

网友L:
好像就是里面的一小开关,ROU-STOP对PLC接通跟关断,传送时一定要打到STOP 好像这样子,

网友M:
qq我问题多的很

网友N:
qq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O:
换成版本高的软件试试

网友P:
好象是pc端口和波特率设置的不对,是com口还是usb口,传送时plc内开关打到stop

网友Q:
有可能

1.你的软件版本和实际PLC版本不匹配

2.你的电缆有问题

3.你PC口有问题

4.你PLC编程口有问题

5.你的通讯设置不对

逐依排查吧

网友R:
现在都越来越搞笑了哦~~

网友S:
写不进去有很多原因,比如,通讯不对,设置错误,电源不通,说详细点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T:
大家别怪他。人家可能有按揭的呢。

楼主:
真的不好意思, 我是刚刚开始学的,就是不懂安装,安装后写不进去,大家体谅一下啦!以后我会想好了才发~

网友U(2009-02-26):
看你设置的端口对不对,通讯线对不对。。还有就是软件里面是不是选择的FX2N的PLC

网友V:
是不是PLC的RUN开关在ON的位置???

网友W:
把具体情况说清楚,没有具体情况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吗

请关注我们
苏州最具专业的自动化技术传播平台

苏州普蓝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www.plant-auto.cn

网友X:
 http://mysky.idshop.cn/ 网络视频课程

网友Y:
真的太多猜测了,具体是啥状态要说清楚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网友Z:
你说详细点嘛,tdkfjdkfdk

网友AA:
把问题说清楚,大家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