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 Emulate500 怎样仿真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8-11-13):
我加了模拟模块,输出输入4-20mA,不知道怎么仿真。

网友A:
只能仿真开关量!!!!!!

网友B(2008-12-25):
模拟量加不进去啊, RSlogix Emulate500 只能仿真开关量

网友C:
手动改咯。

网友D(2009-02-05):
程序里面可以仿真模拟量,通过RSLinx用DDE的方式,在excel里面直接访问程序里的模拟变量。具体看看RSLinx的帮助文档。

网友E:
模拟器只能仿真开关量

你可以上位组态连接模拟器输入数据试验

网友F:
我没有AB的仿真软件啊,楼主能否给一份啊,先谢谢了 renminvs11011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