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800f系统控制阀自动关闭问题

楼主(2008-11-13):
求助各位高手,最近我厂某装置dcs(abb ac800f)出现如下问题:

一个站上的所有测量值均同时回零,几秒后恢复正常,此过程导致部分打到自动的阀门瞬间全开,然后全关,后恢复正常,查看时间记录仅有一条显示,见图一,怀疑是此站站头进行过切换,但并未成功,请教各位是何原因造成此事故,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事故应如何避免,谢谢(第二图为趋势图)

不能传图片,请到这里看下事件记录和历史趋势

http://industrialit.cn/dispbbs.asp?boardid=12&id=2214&star=1&page=1

网友A:
冗余的处理器,其内部程序必须写在冗余任务下,如果不再冗余任务下,主从切换可能会造成短暂的无输出。

也有可能是Profibus DP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B(2009-03-12):
多数是由DP内接线头接触不良造成的或有通讯线接地的地方。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将DP头更换重新接线后问题解决。

网友C:
可能是冗余切换的问题。

ABB AC800F DCS切换的原因太多了:

① 当操作员站和工程师站的一个主机网口故障时,控制器切换。(适用于一台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
② 当主机网口与交换机连接的一根网线故障时,控制器切换。(适用于一台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
③ 当一个交换机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④ 当交换机与以太网模块(EI803)连接的一根网线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⑤ 当一个电源模块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⑥ 当一个以太网模块(EI803)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⑦ 当一个同步模块(EI803)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⑧ 当一个Profibus DPV1 通信模块(FI830F)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⑨ 当一个Serial通信模块(FI820F)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⑩ 当一个控制器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⑪ 当一个I/O站通讯接口模块(CI8400)故障时,控制器切换。

ISP和OSP没设置,设置就好了!

网友D:
我这用的是AC800M,也有这种情况,突然之间所有数据没了,可重启AC800M之后就可以,是不是我的C盘小了,在装完所有软件后,C盘空间之后几个G,但,开始运行后,数据变化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早晨的

网友C:
估计是通讯中断。

网友E(2011-06-07):
我也遇到过!DP内接线头接触不良引起通讯瞬间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