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8-11-13):
为什么使用漏报时  零线必须使用自带的零线使用 箱体的却不行!

网友A:
你先搞懂漏保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B:
请楼上具体讲讲啊,虽然用过但,一些基本的东西,觉得还是比较的差啊

网友C:
什么是 漏保?????

网友D:
应该是漏电保护吧,不明白楼主的意思,说清楚些!

网友E:
我想是楼主搞错了吧?所说的漏报应该是:漏电保护开关吧?而且思路也没讲清楚,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