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模拟量模块组态的输入/输出四种数据格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1-13):
Raw/Propor tional Data
Engineering Unit
Scaled-for-PID
Percent Full Range
分别用在什么场合?谢谢了。

网友A(2009-02-27):
对应信号的 码值不同

网友B(2011-02-11):
怎么没有比较确切的回答呢?我也比较困惑这个问题呢

网友C:
其实都一样的,比如4-20ma对应的数据格式,你可以选任意一个,区别就是你在运算的时候要按照你标定的数据格式的范围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