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端电流不平衡,为什么?

楼主(2008-11-13):
有一台ABB变频器160KW的,输入端电压390V,三相平衡,但电流不平衡,U:82A,V:92A,W:68A。变频器能正常工作,输出电流也平衡大约为65A左右。其他的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多平衡,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台电流不平衡?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只有两种可能,供电电路有问题。再就是变频器本身的整流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C:
输出电流平衡,输入电压平衡,但输入电流不平衡,应该是整流电路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要加电抗器呀

网友E:
一般是电网不平衡或者电网阻抗不平衡导致。加输入交流电抗器可以缓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有两种可能,供电电路有问题。再就是变频器本身的整流电路有问题。

maybe

网友G:
整流桥有问题啦!

网友H:
解决了吗

网友I: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有两种可能,供电电路有问题。再就是变频器本身的整流电路有问题。

maybe

你可真够孝顺的,你入洞房时,是不是也带着你妈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网友J: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  15963310965

网友K:
有可能是电网的电源本身就不平衡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变频器一直在用着,也没有什么故障,等哪天出问题再说吧!

网友L:
正常现象...............

网友M:
不错 正常想象。。。。。。。。。。。。。

网友N:
正常,可能是你的测量器材不对,变频器在工作时有谐波;测流表工作频率不付。

网友O:
没遇到过,对以后又提高了经验了。

网友P:
谐波干扰,做好接地、屏蔽。到时候会跳却相的

网友Q(2009-02-01):
有可能是整流电路有问题。 一般来说三相整流桥工作的时候三相输入电流平衡才对。但允许三相之间存在拆别, 如果超过限制可能会报缺相 或母线电压波动。

网友R:
正常现象,测量工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