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接触器

楼主(2008-11-13):
各位老师好:

我公司现在有一种高频加热设备,功率是15KW。

工作电压是7KV,工作电流是2A。

因为一台高频加热设备要轮流给3个以上工位使用,因此与高频加热设备的连接采用紫铜管,内部通循环水经行冷却。

而与工位之间的切换是通过刀闸进行,发热量很大,与刀闸连接绝缘板很快就烧毁。而且人为操作也不安全。

为此本人想通过接触器进行工位间的切换,可是无法找到合适的接触器。我只是在市场上看到一种叫做真空接触器的,但是因为对此非常的不了解,同时也查不到相关的资料,为此请教这里的老师们能针对我的这个方案给我一些建议!

本人不胜感激!

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yaijn@126.com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恳请各位老师的不吝赐教!

楼主:
是不是俺没说明白?我想只要是接触过高频加热设备的老师们应该知道。

就是在高频加热输出的位置加一个开关,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一台高频加热设备工作时其输出的线圈是固定不动的,其连接线的中间也是没有接头的。

现在我就想在其连线的中间加一个开关,刀闸的连接问题就是其接触面小,造成发热。如果改成接触器的话,我可以把3路触点当做1路用,加大接触面积,这样不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接触面积过小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市面上的普通接触器的耐压没有7KV的,功率也没有15KW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象有一种接触器的触点位置是真空状态的话就会减小触点的氧化,减小发热。这样就可以实现一台高频加热设备给多个工位切换使用。

网友A:
我虽然没做过这类的设备,我估计也差不多,你能不能在低压侧装开关?在高压侧装开关,很少人这样做。我没用过真空接触器,只用过真空开关。我是在10KV的发电机组出线柜用的。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老师:

我可能还是没说明白。我在补充一句:实际上我要做的最终目的是把一台高频加热设备当成是3台用。而每个工位都是固定的。那个工位用,就把加热用的高频设备的输出切到那个工位。在每个工位上都有一个高频加热线圈。而每个工位的加热线圈又都能在一定的范围移动。

我有时间把实际的图片发上来,请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B:
好象不好搞呀.高频电流的趋肤效应使导体发热,高压又对绝缘的要求很高.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接触器.

网友C:
有真空接触器 我们这里就在使用 目前已经有10多年了还没坏过 即灭弧又吧氧化 很不错

网友D:
真空高压继电器--推荐以下网址:

http://www.glvac.cn/products/HVRelays/index.htm

网友E:
没弄过,顶起你的帖子。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看了6楼的回复,采用真空继电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还请各位老师帮忙 。

就是真空继电器有没有国产的?进口的是在是太贵了。

请帮忙提供一些国产的厂家,本人是非常支持国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