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器修理问题

楼主(2008-11-13):
我的Jd1a-40a电磁调速要反馈调的很大才会转是什么坏了,我说是调速器本身。

网友A:
这玩意怎么用啊?

楼上的给说说,怎么接线?

等着用呢?

网友A:
楼主快点给解释一下!!!!!!!!!

网友B:
是不是给定回路有问题,你可以换一台调速器试试看,检查一下你的给定回路。

网友C:
好好看看图纸,我觉的搞修理没什么捷径,只有好好学理论,多实践才行

网友D:
反馈   电位器    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