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停用的DCS系统是否应在上电状态?

楼主(2008-11-13):
长期停用的DCS系统是否应在上电状态?

网友A:
使得.停用时间长就报废了

网友B:
时间过长,程序会丢失的,

网友C:
时间过长,程序会丢失的

哪的程序丢失啊?

网友D:
控制站的CPU中的程序会丢失,通电后要重新下装的。

网友E:
建议把组态备份好,模块拆除放到仓库,然后断电。

网友F:
应上电,不上电时间长了IO卡可能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