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PLC 变频器连接,使用问题

楼主(2008-11-13):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A-9A44-557B926CFDEB&page=1#login

请教:::上面的范例

怎样才能把输入 输出频率 D1051 的值  5000变成 实际的 50HZ 啊,为什么要输入5000 才是 50HZ 呢   可以变成输入 50  就是50HZ 吗?

网友A:
用增益最简单,比如要输入d1050 可以吧这个值的增益变为0.01 哪么只要输入50 就相当于给他输入了5000 ,当然人机上显示的也是50

楼主:
对:aibi 关于

用增益最简单,比如要输入d1050 可以吧这个值的增益变为0.01 哪么只要输入50 就相当于给他输入了5000 ,当然人机上显示的也是50

内容的回复:

哦 好的  知道了    还有就是 为什么他的频率是在D1050和D1051 ,怎么知道的? 还有我想监控它的 转速,电流 在哪里呢~~?

网友A:
因为台达plc读取指令,读的值是直接放在D1050里面的,那用读指令modrd读h2102这个地址了,并且连续读两个了, 至于你要读电流和转速,就要看变频器电流和转速的绝对地址了,知道地址了用modrd读取就可以了

楼主:
对:aibi 关于因为台达plc读取指令,读的值是直接放在D1050里面的,那用读指令modrd读h2102这个地址了,并且连续读两个了, 至于你要读电流和转速,就要看变频器电流和转速的绝对地址了,知道地址了用modrd读取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嗯 知道地址啊  H2103吧  应该是   但是读了 它存哪去了 怎么确定啊?

网友A:
   默认就存d1050,

网友B:
没有看程序,不过我知道这就像时间继电器一样,10MS,100ms的,最后你设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网友C:
哦!学习了一些。。。。。。

网友D:
这方面楼主您可以参阅 www.hornerchina.com.cn www.hornerjiang.com.cn www.hornerocs.com

美国Horner OCS产品,其特点是将PLC、人机界面、I/O输入输出和网络集成一体化,在通信、数据传送、实时监控等等方面让您更简单!

并让您拥有更方便精确的控制、更实惠贴心的成本啦!     13826599051蒋先生 希望能帮上您!

网友A:
要是了解了台达DVP的特殊寄存器,就知道了 ,那个是硬性规定的 记住就行

网友E(2011-01-21):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的PLC和变频器,昆仑通态的HMI,单用HMI和plc通过485通讯可以,单用PLC和变频器通过485也可以,但不知道怎么连线让触摸屏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啊。都用485通讯可以吗,还是触摸屏和PLC要用232通讯,怎么样连接啊,小弟刚学,望高人多多指教啊。

网友A:
都用485也可以,plc和变频都作为从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