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怎么用?

楼主(2008-11-13):
高手给简单的说说啊!

老掉牙的东西了,领导非得要用!

没办法啊?

网友A:
1-2接主电源,3-4线接离合器励磁绕组,5-6-7接测速发电机就OK了

楼主:
电动机是两相吗?220V吗?

我还真没用过

楼主:
热继电器怎么用啊?还用吗?

网友A:
要用调速电机

网友A:
还不懂加我qq472438675

楼主:
我没有QQ

调速电机不用热保吗?

楼上的回答

网友A:
要电磁调速器是控制前半部分的,电机部分还是要热保和接触器的

网友B:
电磁调速电机就是一个普通电机+电磁调速器,对于普通电机,仍然一样,该用什么还用什么,如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一点没变。

网友A:
是的电磁调速电机的1-2线一根接在接触器的负载端

网友C:
电磁调速电机就是一个普通电机+电磁调速器,对于普通电机,仍然一样,该用什么还用什么,如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一点没变。

电磁调速电机是由普通电机、电磁转差离合器,控制部分部分组成,调速器接电磁转差离合器部分,其他和普通电机一样

网友D:
是的这回对了。调速器接电磁转差离合器部分。1-2接主电源,3-4线接离合器励磁绕组,5-6-7接测速发电机就OK了

楼主:
电磁调速电机的1-2线一根接在接触器的负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