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远传湿式气体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11-13):
  湿式气体流量计的计量原理,是通过机械计数器对鼓轮转过的周数进行计数,而电远传湿式气体流量计则是通过光电转换装置将鼓轮转一周(360°)分割成一定的脉冲数(例如LML(F)-2湿式流量计表针每转一周流过的气体量是5000ml,而通过光电转换装置可使表针每转一周产生50个脉冲,则每个脉冲相当于100ml气体),再通过计数器或计数模块将这些脉冲进行累加,得到相应的气体流量。只要在最大流量下不发生“丢数”现象,对于连续运行的电远传湿式气体流量计不会产生电气误差,但由于机械加工精度造成的机械误差电远传过程无法校正,但通过湿式流量计误差校正仪可将此误差消除。
详情请登陆网站:http://www.4462j.com

网友A(2008-12-17):
湿式流量计专业网 【url=http://www.4462j.com由于机械加工的精度不够,或者在使用过程中机械磨损及老化所至,大部分使用中的湿式气体流量计的实际误差远远大于其出厂标牌标注的精度等级,而多数用户对此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可能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因为小流量湿式气体流量计大分部用于科研领域,由于湿式气体流量计的计量误差,往往对科研人员造成误导,严重的可能导致重大成果功亏一溃。我公司发明的脉冲发生器/误差校正仪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使用期已经很长且误差已远远超过精度的湿式气体流量计,经进本系统的校正后,误差基本可以消除。本系统还具有脉冲发生及输出功能,可实现远程显示,也可将脉冲信号送入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实时及历史显示,欢迎光临本站浏览详情!
电话:0413-58279398 联系人:张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