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加福!

楼主(2008-11-13):
昨天车间里的倍加福网关烧坏了.换新的不知道怎么设置地址和面版操作.特向大家求救.

网友A:
好好学习一下,我也不知道

楼主:
打电话到厂家了。同时按住mode和set键、延时五秒。就能看到地址在闪烁。再按set键能重新设置过地址。最后按mode键确认既可

网友B(2012-01-10):
我是B+W的,有这类问题可和我联系。

不知你型号是多少的,看看有没有一张卡,换到新的上面,重新启动就OK了。

Eric Tian 田 荣
Sales Manager
===========================================
Bihl+Wiedemann Automation (Taicang) Co.,Ltd.
No. 6 West Beijing Road, Taicang 215400,
Jiangsu Prov.P.R.China
===========================================
Tel: +86 512 5320 6663
Fax: +86 512 5320 6662
Mobile: +86 186 2612 6807
===========================================
Email: rtian@bihl-wiedemann.cn
HP: www.bihl-wiedemann.cn
===========================================
The AS-Interface Masters
===========================================

网友C(2019-07-3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