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测温仪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11-13):
1.装配式热电偶
热电偶的工作原理是: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两端经焊接、形成回路,直接测温端叫测量端,接线端子端叫参比端。当测量端和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在回路中产生热电流,接上显示仪表,仪表上就指示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动势的对应温度值。  热电偶的热电动势将随着测量端温度升高而增长,热电动势的大小只和热电偶导体材质以及两端温差有关,和热电极的长度、直径无关。
装配式热电偶主要由接线盒、保护管、绝缘套管、接线端子、热电极组成基本结构,并配以各种安装固定装置组成。 备注:关于本型号具体技术要求(如长度、螺纹或法兰接等)可与公司洽询。

2.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征来测量温度的。当阻值变化时,工作仪表便显示出阻值所对应的温度值。
热响应时间少,减小动态误差;
直径小,长度不受限制;
测量精度高;
进口薄膜电阻元件,性能可靠稳定;

3.双金属温度计
双金属温度计是基于绕制成环性弯曲状的双金属片组成。一端受热膨胀时,带动指针旋转,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应的温度值。

4.温度变送器
热电偶(阻)在工作状态下所测得热电势(阻)的变化,经过温度变送器的电桥产生不平衡信号,经放大后转换成为DC4-20mA电流信号给工作仪表,工作仪表便显示出所对应的温度值。

5.温度开关 F系列
一个韧性传感元件(波纹管、隔膜和布尔顿管)激活一个微型开关。
设定点通过校准安装在力平衡位置的范围弹簧来获得。
死区调节弹簧允许增加合适的接触微分值。
力平衡原理允许死区设定值独立于社定点保持在接近常数。

6.温度远传监测仪 型号:XTRM
XTRM-4是四回路输入,一路4~20mA二线制输出的信号转换器,它安装在靠近被测量点,二线制输出同时作为信号和仪表的供电回路。
输出电流分为二个部分:恒定的4mA电流作为测量零点,同时又是仪表中电子线路供电电源,而0~16mA变化的电流是正比于被测输入信号的变化,输入0~150℃相应于4~20mA的输出。
指示仪表、记录仪表、调节器等能够与电源串联在输出回路,输出电流正比于温度的变化,但独立于电源电压的变化。
来自热电阻或热电偶传感器的测量信号通过前置放大器放大,然后被比较输入电路(选择高信号)和选点输入电路选中某一路信号,该信号通过电压/电流(V/I)转换单元将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变为4~20mA恒定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