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如何检测急停按钮的故障?

楼主(2008-11-13):
看到一份图纸,把急停按钮都接到安全继电器上了,请问各位,安全继电器如何检测急停按钮的故障?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就是接受到急停按钮的命令就动作,保护电路。

网友B:
急停按钮用常闭点,当按钮损坏(或有急停动作)时,常闭点就不通,继电器就不吸合,从而驱动其他监控电路。

网友C:
同意楼上啊,完全正确啊

网友D:
安全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或接触器有区别吗?还是它们只是位置作用不同 啊

楼主:
按照2楼和三楼的说法,用个普通接触器或继电器不就行了吗?安全继电器还贵得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就是接受到急停按钮的命令就动作,保护电路。

网友F:
打酱油,路过。。。郁闷中。。。。期待高手解答。。。。

谁知道本质的区别?

网友G:
   安全继电器和普通控制用继电器,   应该区别很大,       关键就是安全继电器 必须要有一个复位信号才能继续工作.  .且有些型号的输出触点断开有一定顺序,

   也可以用多个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构成这个回路,但接线多且相对较复杂..     而 安全继电器就集中在一个模块里面.  还包括逻辑控制..

网友G:
普通继电器就不说了, 简单说说安全继电器.

如急停回路的控制.

急停回路上的按钮接在安全继电器上用作其信号输入, 通过其内部逻辑控制输出触点闭合, 一旦急停按钮回路因某种原因断开或接线电阻太, 它的输出触点就会按一定规律断开 (因有些设备停机时各个部位有先后之分),

当急停按钮回路恢复时  . 安全继电器还必须要一个复位信号才能继续工作....

网友H: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楼主:
好象有一点点懂了,但是还不是很懂,

网友I:
安全继电器是什么东四呀。跟中间继电器有什么区别呀。没用过,那位用过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