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求助:位移传感器输出

楼主(2008-11-13):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单,几只位移传感器,要求本安型,二线制4~20mA输出,因为后端要接到DCS,当时客户要行程120mm,但他们现在安装上去后,实际只用到100mm,现在输出满度只有17.5mA,DCS系统默认接收的20mA,怎么设置才能满足他们要求,谢谢!

网友A:
改变该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即可

网友B:
将满度改变啊,可以把下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