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供水问题

楼主(2008-11-13):
我公司楼高15F在15F用水时开一个水龙头时有时没有水,如果同时开两个时又很正常,设定的压力是8公斤,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休眠后,重新起泵压力差

网友B:
压力不够吧,检查一下压力表

网友C:
试试看加大给定,给定有误差的。

网友D:
压力不够,增大压力

网友E(2009-02-13):
根本问题还是休眠流量或者休眠压力问题,

网友F:
你试试在:40组那里

4126唤醒偏差那里改小一点

网友G:
负载是几个泵?

网友H(2009-04-08):
非常赞同5楼兄弟的回复!

网友I:
压力设定不准确,重新设定该参数

网友J:
唤醒偏差里那个设定值是指那个值啊?给定还是?

网友K:
15楼供水压力设定为8公斤,设计人员该打屁股,太浪费!

把压力调整为5公斤,在顶楼装一个排气阀,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