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问题

楼主(2008-11-13):
我调试一锅炉引风机,55KW.变频控制,运行频率为35HZ时,三相电流为22.6 25 28.3 测量的是变频器上端,除了电机三相电阻不平衡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A:
测下端呢?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驱动有问题呀;你带到满负荷看看两端的电流看看。

楼主:
下端在8.5HZ时,为13.9 43.3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