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140不能清零

楼主(2008-11-13):
在用定位指令ZRN进行原点复归定位后发现D8140有时不能清零(PLC是FX1N60MT),请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A:
不能清楚 ?强制下呢  RST下

网友B:
应该是时序问题。

指令是绝对保证的。在程序里找原因。

网友C:
ld m8002

mov ko d814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MOV K0 D8140后也经常出现8140的值为-1,不知为何?

网友D:
D8140与D8141是一起的;

一个是低位,一个是高位;

网友E:
楼上正确,用DMOV K0 D8140

网友F:
谢谢楼上的各位!

MOV K0 D8140后也经常出现8140的值为-1,不知为何?
-1也就是0,这个问题我问过三菱公司的人,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