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电机速度和变频器输入电压有关吗?

楼主(2008-11-13):
我的设备上的电机标的是380V/0.75KW,以前用的是380V电源输入0.75KW的康沃变频器,后来换的是西门子420系列的220V输入的0.75KW变频器,感觉上比原来康沃的在相同的频率下,电机速度慢,请问电机速度和变频器输入电压有关吗?以前将一个西门子220V输入的变频器换成380V输入的,感觉速度上没有变化!

网友A:
你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  也就是说电机要想正常运转 就必须在380V(+/-20V)电压的条件下运行才是正常。而你把它换成了220V

的变频器对其进行拖动,那肯定是不行的 。 这就使电机在欠压的状态下运行了,如果长期运行,那么电机肯定是要会被损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后来再换回380V输入的西门子变频器后 速度还是没有变化的原因了!

希望好好补习一下电工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

网友B(2010-01-29):
首先必须是变频器和电机的额定输入电压必须相同,否则电机运转是不正常的,如果改变输入电压,就要改变电机的接法

网友C:
原用380V的变频器,如果现在改为220V的变频器,只要把电机的接线由Y也改成△就行了。

网友D(2025-01-17):
到此一游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