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RO那个软件有个专门位控库 不知道是免费的不 下载的不能用啊啊

楼主(2008-11-13):
松下PRO那个软件有个专门位控库 不知道是免费的不 下载的不能用啊啊 好像没有原版本只有升级的

网友A:
松下网站免费下载~~这个与升级不升级没有关系,这个是功能块(FB),而FpWin Pro只有升级版本提供,另外,当国内使用FPwin Pro软件时,造成硬件损坏,默认是不予保修的,因此,请三思~~松下推荐用户使用Fpwin而非Fpwin Pro。

楼主:
o  谢谢哦 我说咋搞的呢

楼主:
对了 那用松下的螺旋插补你们用的什么指令 什么软件

网友B(2009-01-19):
1楼的兄弟说的话是从哪里得来的?好像没什么根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