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能研NOHKEN静电容料位开关KRV-2N最好的静电容开关

楼主(2008-11-13):
K系列电容式物位传感器
特点
可检测物料的介电常数可低至1.1
可以检测固体,液体或两种液体的分界面
不受传感器表面结垢和物料堆积影响
具有很强的抗静电功能
技术有点
采用专利技术,具有高灵敏度,宽使用范围

K系列电容物位开关式检测液体,固体或两种不相溶液体之间分界面的开关型物位传感器.
KRV标准型应用于一般场合
KSV型应用于检测粘性物料
KRE型和KSD型,防爆等级i3aG5(本安防爆)

使用范围
K系列电容开关可以适用于很广泛的测量,例如水,石油,化工产品等.也可以测量粘稠型介质,包括污泥和泥浆等等.另外它还可以用来测量两种液体之间的分界面,粒状和粉状介质如碳粉,水泥,塑料粉/粒料.总之,K系列传感器可以检测具有稳定介电常数的各种物料.

KRV型电容物位传感器
一种灵敏,可靠,通用型传感器

特点
不需要调整
高灵敏度:可检测介电常数低至1.1的物料
不受传感器表面结垢和物料堆积影响

检测原理
当检测电极处在空气中时,振荡电路与检测电路同步.当检测电极处于被检测物料中时,传感器检测物料的电容,这时同步电压发生变化,该电位差就作为开关量输出信号.

KRV系列静电容料位开关适用于液体液位,固体料位以及两种液体的界面控制.
为了克服电容传感器不能检测固体料位的局限性,KRV型传感器在其振荡器上安装了一个并行LC电路和一个5位量程选择开关.使得KRV型传感器既可以检测介电常数很低的物料,也可以检测介电常数很高的物料.
KRV系列能可靠地检测两种液体的界面,如油水界面.KRV传感器只能设置再水中继电器动作,而不能在油中.调节KRV的灵敏度,可以克服油污粘附在电极上的影响.

对应于传感器灵敏度范围的应用
1 A级灵敏度:0.5PF-5PF,100KΩ— ----,检测固体或者液体(介电常数小于等于1.1).典型应用:铝粉,碳酸分,水泥,烟灰,墨水,油漆,塑料树脂等.
2 B1级灵敏度:2PF-5PF,50 KΩ---100 KΩ,检测固体或者液体(介电常数小于等于2.2).典型应用:咖啡粉,饲料,面粉,油,淀粉等.
3 B2级灵敏度5PF-10PF,30 KΩ---50KΩ,检测固体或者液体(介电常数小于等于3.0)典型应用:谷物,沙子,糖,水等
4 C级灵敏度: 200PF-1000PF,200 Ω---2 KΩ,检测液体或泥浆(介电常数小于等于50)典型应用:脱水泥饼,污水,粪水,雨水,泥浆等
5 D级灵敏度: 4000PF-50000PF,2Ω---500Ω,检测液体(介电常数小于等于90).典型应用:含化学品泥浆,生石灰(液态)等
KRV耐高温型最高工作问题为500-

KSV型电容物位传感器
适用于导电介质的传感器
性能
可以克服导电介质在传感器周围堆积造成的影响
单电极设计/机械强度高
应用
液体(不包括油):水,氢氧化钠,盐酸,硝酸,硫酸等
粘稠性导电介质:污水,脱水后的泥饼,生活污水,国内工业污水,污泥,泥浆等

KSV传感器专门用于导电介质的物位测量.适用范围包括:水,化学药液,酸性泥浆,导电粒状物料和粘稠性物料
对于物位传感器来说,传感器表面物料结垢和在其周围堆积是一个很普遍难解决的问题.传统型电容传感器采用增加保护电极的方法来克服这一困难,但造成安装受限制的问题.
而NOHKEN的KSV由于采用了COLPITTS振荡电路和单电极设计,从而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由于该电路取用电阻信号,从而避免了由于导电介质堆积产生的误差.单电极设计使它安装更简便,几乎可以安装在任何位置

对应每一灵敏度的电阻和电容值如下表所示
灵敏度 电容 电阻
高 5—60PF 1.5KΩ以上
低 90---180PF 800Ω以上

KRE/KSD系列防爆电容物位传感器
特点
用于易燃易爆等危险场合
传感器与信号放大器之间的距离最远可达200M
可以在远离危险场地的地方使用遥控调整

对于危险场合的料位检测,建议用户采用KRE和KSD型传感器.KRE65和KRE6000系列是通用传感器的防爆型式,KSD系列是适用于导电介质传感器的防爆型式.都以通过日本劳动部门批准为本安型(i3aG5)

订货型号(控制器)
KRE6000 与KRE65联接,室外安装型
KRE6200 与KRE65联接,室内安装型
KSI 与KSD联接
1 100/200VAC
2 110/220VAC
3 120/240VAC,仅用于K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