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我有4只250W 灯 220V  并联接上后只有2个亮,这4个灯肯定没有问题,估计是线路损耗 造成电压降低,如果串联接在380V 可以吗、

网友A:
既然4只灯泡并联后有2只亮,就不是线路损耗问题,可能是灯泡问题或连接灯泡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B:
串联接在380V 不行,要不就是你220V电压有问题

网友C:
一个车间的灯并联的何止4只。功率就更大了。

网友D:
你说的是高压钠灯或者是汞灯吧,如果是,这两种灯对电压较敏感,最低电压大概是-5%吧,低于该电压,灯有可能不会亮。

网友E:
你把亮的两只取了,看另两只是啥情况再说。

网友F:
把亮的两只取了,看另两只是啥情况再说。 楼上的好主义.

网友G:
有意思,楼上都是转帖的

网友H:
查看线路,检查灯的压降

接到380V上肯定不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既然4只灯泡并联后有2只亮,就不是线路损耗问题,可能是灯泡问题或连接灯泡的线路有问题

楼主:
灯没有问题  就是接4个电压低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灯,是高压钠灯吗?

网友J:
只有白织灯和卤钨灯才能串联,而且功率得相同才行,气体灯不能串联

网友K:
就是接4个电压低了

多低?

网友L:
既然4只灯泡并联后有2只亮,就不是线路损耗问题,可能是灯泡、连接的线路、是高压钠灯或汞灯的话还需检查触发器、镇流器、电容。

楼主:
那个灯没有镇流器 啊

网友L:
没有镇流器就可能是灯泡、连接的线路、灯座的问题。

网友M:
直接买个碘钨灯不就玩了吗 省事!!

网友N:
灯应该没有问题,电压低了

楼主:
就是电压低了 那个灯线电源长1000米 而且是铝线。串联接380 只有3只亮啊! 剩下的那只里面是红光,不亮,难道还是电压低吗?怎么半啊~!

网友O:
并接不会有电压降啊,只有串接才有电压降,好好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P:
绝不是电压降问题··你要知道电压究竟加到灯泡了没有才好啊···

网友Q:
没电压表测测不就可以了嘛!什么问题都要动手检测下才行

网友R:
你说,电压降大,也可能.首先你的电源,质量好不好.就是容量够大吗?再看你的铝线是多大的.有多长.4个250 W的灯有1000W.是什么灯.如果电压将大.把线换成铜线加粗.你可以算下这个线损耗有多少.

网友L:
你用的是多粗的线,电压低了可以通过增加导线截面的方法来解决,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S:
楼主在玩人!没有事的话!去买个万用表,把正在运行电脑的CPU拔拉,随便测试!

保证不放炮!不被电倒!

网友T:
引用 网友L:
既然4只灯泡并联后有2只亮,就不是线路损耗问题,可能是灯泡、连接的线路、是高压钠灯或汞灯的话还需检查触发器、镇流器、电容。

需要你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U(2008-12-16):
再仔细检查一下那两个不亮的灯泡和线路。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楼主在玩人!没有事的话!去买个万用表,把正在运行电脑的CPU拔拉,随便测试!

保证不放炮!不被电倒!

呵呵,好主意,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