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运行变压器能否节能?

楼主(2008-11-13):
我厂有一配电室由两台变频器供电,分段运行,高压侧运行电流分别是20a、15a,变压器参数6300/400、630kva、I1=57.7a、I2=909a
现在想把母联投入,停掉负载小的变压器,不知这样运行能否节能,能节约多少kw?

楼主:
“由两台变频器供电”字打错了,是变压器。

网友A:
变压器的最佳运行效率大约为满载的60%,但很难衡量,因为我们所述的最佳是指全天运行,这样的负载状态几乎没有,大部分变压器夜间总是轻载。

考虑到以上(夜间轻载)因素,因此变压器的最佳运行(全天平均)又有80%的说法。

根据你介绍的情况,停掉一台变压器,应该有节能的空间。不过能够节约的电量有限,只能节约一点空载损耗,但考虑的变压器的基本电费,那就可观了。以1000KVA变压器为例,按基本电费28元/KVA计算(我们当地标准),一个月就可节约28000元的基本电费。我们公司每年(在用电淡季)停运一台1000KVA变压器,全年共节约168000元基本电费(最多只能停6个月)。

楼主:
我厂还有三个这样的配电室,如果都停掉一台变压器,总共节能有没有50kw?(我厂总负荷约15000kva,基本电费不考虑)
我厂常年24小时生产,用电负荷昼夜基本不变。

网友A:
对于昼夜基本不变的用电负荷,变压器的最佳经济负载大约是60%,此时变压器(每KVA)的损耗为最小,高于此负载或低于此负载,变压器的(每KVA)负载损耗都将增加。就象汽车有一个经济运行速度一样,在最佳经济速度范围内的(每Km)油耗最小。

你自己衡量一下,看看变压器的负载率是多少。

楼主:
最近查了些资料说:可变损耗=固定损耗时,变压器具有最高效率,也就是当铜耗等于铁耗时,变压器效率最高,折算成变压器负载率时也就大概在55%~60%左右。

网友B:
我厂变压器315KVA

供电公司每月直接计变损1276度

不收基本电费

网友C:
按85年电平衡测算结果,变压器经济运行负载率应该是6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85年电平衡测算结果,变压器经济运行负载率应该是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