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B系列陶瓷油压柱塞泵的选型和使用

楼主(2008-11-13):
高压力泥浆输送和板框压滤机是非金属生产中的关键工序,泥浆在高压下流动,磨损非常厉害,普通泵不能在此种工况下应用。为了解决这一工艺难题,西安惠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YB系列陶瓷油压柱塞泵,该泵出口压力高、耐磨性能好、维修方便等优点,是国内唯一通过TUV国际认证陶瓷柱塞泵生产厂家。YB系列陶瓷油压柱塞泵最早应用在陶瓷生产中向喷雾干燥塔输送泥浆,现在生产陶瓷的喷雾干燥塔没有一个不用YB系列陶瓷油压柱塞泵。目前,该泵非常的广泛应用在陶瓷、电瓷、非金属、化工等领域。为了使大家更好地选用和使用YB系列陶瓷油压柱塞泵,现将基本选型办法介绍如下:

一、柱塞泵的型号和分类:

该泵分为高压泵、低压大流量泵和变量泵,同种规格还分为普通泵和防腐耐酸泵。高压泵适用于远距离或向高空输送浆料;低压大流量泵适合稳定地大量地输送浆体;变量泵则适合与各种压滤机过滤装置配套使用,此种泵会随着过滤密度的增加自动使压力提高流量减少。

二、柱塞泵的选型:

YB系列柱塞泵主要用于陶瓷泥浆、水煤浆、高岭土及非金属矿悬浮液的输送,也可以用于矿山渣浆、食品悬浮液化工浆料、磁性材料的输送,输送固体含量大于70%,变量泵配用压滤机具有很高的工作和节能效率。选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确定介质工况,柱塞泵输送介质中不允许出现大颗粒物质,否则会引起工作故障,对铁污染有要求的场合应选用不锈钢柱塞泵,酸性或碱性介质应选用防腐柱塞泵;2、确定合理的流量范围,柱塞泵型号标称的是额定流量,选用时应考虑适当的余量范围;3、确定适用的压力等级,柱塞泵的额定压力均可达到2.0-2.5MPa,配用压滤机时应选用变量泵,输浆应选用低压泵,减少浪费;4、确定以上参数后,按宁大勿小的原则,按标准型号选用YB系列陶瓷柱塞泵;5、如有疑问,应致电专业生产厂家,请专业工程技术人帮助选型。

三、YB系列陶瓷柱塞泵的使用

1、安装:将泵放在基础上,校正水平,用地脚螺钉固定即可也可不用地脚螺钉,为方便更换液压油和冲洗泥浆管路,泵的基础应高出地面10公分,基础周围应有排水沟。

2、泵的使用:

(一)、启动前的准备工作:检查各部件的紧固情况;检查油箱油位,油位高度以油箱上油窗刻线为准,夏天用N46号,冬天用N32号液压油。高压泵及140以上泵应用同型号的抗磨液压油。检查压力表量程,液压站压力表0-16MPa,空气罐上压力表量程应为0-6MPa,不可装反。

(二)、启动:开冷却水;合闸,打开开关,点动启动按扭,检查电机的转向,应为顺时针,切不可反转。检查无误后,再启动电机和油泵。

(三)、操作调节:(1)、调节溢流阀可以调节油压,即可调节泥浆压力,调节好的溢流阀应背上锁紧螺母,每次开停机不用动溢流阀,油压不得高于12MPa。说明:对定量泵应该低负荷启动,如果两台泵交替使用,可以先停后启动,不用调节溢流阀;(2)、调节滑架上两个撞轮的位置,可调节柱塞冲程;(3)、当柱塞和密封环磨损出现漏浆时,适当调紧压环,紧到不漏浆为宜,当压环压至与填料箱接触仍漏浆时,可在密封环上端加垫片。为保证密封环与柱塞同心,压水环上端面力求与填料箱上端面平行,不平度不得大于0.5mm;(4)、变量泵与压滤机配用时的调节:调节方法同操作调节(1)。

出厂时该泵的送浆压力调定2.0MPa,如所需送浆压力低于2.0MPa,反时针调节溢流器,使柱塞运行最慢时送浆压力达到所需值。

(四)、停机:

(1)、按停止按扭,泵即停。

(2)、停冷却水。

(3)、用水冲阀箱。

3、泵的维修和易损件的更换:

一、为保证泵的正常运行,应该注意下列事项:a、选用洁净优质的液压油,一般一月过滤一次,三个月更换一次,变质后及时更换;b、泵不能在不通冷却水的情况下启动和工作,以防瓷质柱塞急冷急热而炸裂以及橡胶密封环的受热破坏,此水还起到冲洗柱塞的作用,以延长柱塞和密封环的寿命;c、密封环不应压得过紧,以不漏浆为合适;d、寒冷季节长期停泵时,应将泵中泥浆抽尽,以防泵冻裂;e、油压系统和泥浆管路中密封件磨损后应及时更换;f、应使柱塞冲程尽量长,以活塞不撞击油缸端盖,换向敏捷为宜;g、当从空气罐的压力表上看到泥浆压力波动值大于0.2MPa时,必须停泵,打开下面的阀门,放掉泥浆,补进空气,必要时卸下空气罐上的压力表,从上端口冲洗阀箱;h、定期(一周左右)检查和冲洗阀箱;i、皮囊式蓄能器使用半年后应充氮气或氩气,充气压力3.0MPa为宜。

(二)、易损件的更换:

(1)、密封环:卸去压环螺钉,操纵溢流阀,使系统油压逐渐升高,推动活塞,利用泥浆压力把密封环顶松,将柱塞提起后停泵,卸去活塞杆与柱塞的联接螺钉,将密封环卸下,细心地将柱塞放入泵体内,用极薄的铜片围在柱塞上端,把密封环装上,逐一紧固上述螺钉。

(2)、柱塞:方法同上,待柱塞提到较高位置时停泵,卸去活塞杆与柱塞的联接螺钉。然后将柱塞和填料一起拔出换上新的柱塞后,逐一紧固上述螺钉。

3、油泵:卸下油箱盖螺钉,吊起油箱盖连同电机,此动作必须小心防撞坏滤油器和油管,卸掉油泵上的吸、排油管,再卸下固定油泵的螺钉,即可卸下油泵。

注意事项:

1、冲洗阀箱和更换其中各零件时,不要将紧定杆顶得太紧,不漏浆即可;

2、拆卸右油缸更换活塞上的撞销时,应注意撞销必须躲开油缸下端盖的缺口(油路联通口),否则,不能补油而使活塞不能换向;

3、油箱部分要经常保持清洁,不能用水冲洗箱盖及集成块;

4、液压油要保持绝对清洁,一定要定期检查油的质量;

5、在调整好泵的压力以后,一般不要去调整溢流阀,否则将原来系统调乱,易出现故障;

6、出现不正常声音,应立即关机,检查故障源,修复之。

热管在陶瓷隧道窑节能改造中的作用 在陶瓷隧道窑中,由于烟气温度高、烟气量大,烟气带出的热量损失约占总能耗的35~40%,是热损失中最大的一项。因此,如何更好地回收烟气余热,提高窑炉热效率,一直是陶瓷窑炉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目标。近年来,随着节能技术的不断开发和推广,热管技术已在陶瓷隧道窑烟气余热回收中得到应用。

一、热管的工作原理

热管是因传热技术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效传热元件,它起源于美国,60年代运用于航天技术之中,70年代后用于节能工程上。我国是从80年代开始逐渐由研制发展到生产应用。热管的类型较多,目前国内为节省投资,用于低温余热回收的主要是重力型热管。其工作原理是:热管是一种密闭、洁净、抽成真空的金属管,在其内部充填一定量的工作介质,根据用途不同,注入的介质可以是纯水,或者乙醇、丙醇等有机化合物及无机物钾、钠等碱金属,其适用范围从-200℃~2000℃不等。下部高温热源将热量经管壳传入管腔,加热管腔下端的液态工质,使之迅速蒸发并上升到热管上端,由于上部壳外低温冷源的吸热作有,蒸汽冷凝成液滴并放出汽化潜热。液滴依靠本身的重力沿管壁回流至下部,再次受热汽化。此过程不断循环,且速度极快,完成其取热回收的任务。通常在使用时,将一定数量的热管组合在一起,即构成热管换热器。

二、热管的特点

热管的主要特点是:1、传热能力大。热管靠相变以潜热方式进行传热,比显热的传导方式传热能力大许多;2、利于回收低温余热,热管可在两端温差很小的情况下高效传热,上下温差仅10℃;3、流体阻力小,不致使系统阻力增加很多;4、可将冷热流体完全隔开,即使单根热管损坏,对系统影响也不大;5、结构紧凑、重量轻、使用空间少,安装、维护、更换非常方便;6、热管制作相对复杂,要求严格做好选材、酸洗、钝化、配液、抽真空、焊接及密封等工作。

三、注意事项

1、热管是系统的心脏,安装时切不可碰坏热管元件,烟道法兰与热管换热器法兰的对接一定要密封好;2、将热管换热器安置在适当位置,即选择在烟道的温度相对较高且稍倾斜的管段,减少热管侧捕积下来的灰尘沉积,对沉积的积灰应及时清除,以保证其换热效果;3、热管采用交叉排列以提高传热效果,但为避免或减少积灰应尽量缩小纵向节距;4、选择热管时,应严格把好质量关。操作时严格控制热管干烧问题的发生,尽量选用在低温以下干烧对其寿命无影响的热管换热器,使其寿命延长,充分发挥其效果;5、将热风送至烘坯车间的管道密封要好,不能有漏风;6、热管换热器具有有限的除尘作用,但绝不能取代收尘器,应装设收尘器。

生产实践证明,采用热管换热器回收陶瓷隧道窑中的烟气余热,热利用率高,运行安全可靠,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