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机

楼主(2008-11-13):
有人调过变频器带高速电机吗?现在电机是三相220V,1.5KW.最高频率是400HZ,最高转速是24000转,变频器是台达的M系列1.5KW的,

现在情况是设定频率150HZ,当升到130HZ时就跳过流了.电流一直保持在6A左右,加速时间是60秒.当设定120HZ时能正常运转,单空载电流是3.2A,是不是有点大.需要的频率是200HZ,现在应该怎么调整参数?V/F曲线该怎么设定?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是380V的,输出也是380的,你要根据电机的名牌计算压频比,进行计算,设定最高频率,最高电压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