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请指教

楼主(2008-11-13):
SB1 SB2 两个信号 只有这两个信号在一秒之内同时输入 才有效  ?(在西门子200里面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任意一个信号存在时,接通时间继电器,开始计算时间,如果1秒内另一个信号也存在有效,否则视同无效。

楼主:
那么要是有个信号一直接通的话   在接通另个信号的话 这个不就是认为是有效的吗?  而我想的是让他们同时接通才有效

网友A:
“你是让他们同时接通才有效”,仍然可以实现,仍然是时间继电器,时间还是1秒。如果有一个信号持续超过1秒,将他们关闭,不再视为有效。

网友A:
西门子200没用过,本人用三菱的图来说明,X1=SB1,X2=SB2,只有在1秒内同时存在两个信号才有效。

网友B:
楼上的你那个是1秒内同时有效没错,但是你要加一个OR  Y000要不然通了就会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