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ma和4-20MA的区别?

楼主(2008-11-13):
0-20ma和4-20MA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谁能从电子电路的层次谈谈。

楼主:
除了2型和3型仪表的区别外,谁能全面的解释一下。有时还真容易忽视这个问题。特别是选型时,一不小心就要对此信号进行处理或转换。

网友A:
有什么 区别呢  就是用PLC的时候采集 要转换下吧

网友B:
对PLC处理来说应该区别不大,只不过低端模拟信号对应的电流值不同罢了

网友:
对于变送器的生产厂家来说,他们选择一个信号输出的标准,另外的则作为附加标准一样可以做可是价格不同哦

关键就是他们的压力对应的输出电流不同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清楚,顶起来大家说说。

网友D:
0mA不便于检测线路故障,

网友E:
0mA不便于检测线路故障,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0mA不便于检测线路故障,

就是着句话,一针见血,醍醐灌顶!

网友G:
说了半天,我还是没太明白.一般什么时候用4---20MA什么时候用0--20MA.

网友H:
现在仪表用的一般都是4-20MA,

网友I:
记得有个帖子里谈到过这个问题,要变送器工作在0-4mA这个阶段,基本上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了,要不成本太高要不不稳定。所以说规定4-20mA为标准信号而不是0-20mA为标准信号,这是由硬件技术水平所决定的。

网友J(2008-12-19):
为什么不是3-20ma或5-20ma输出或变送?

网友K:
0mA不便于检测线路故障

网友L:
般仪器仪表的信号电流都为4-20mA

传输信号时候,要考虑到导线上也有电阻,如果用电压传输则会在导线的产生一定的压降,那接收端的信号就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了!所以使用电流信号作为变送器的标准传输!
双绞线特性阻抗是50欧姆左右,相隔1CM宽的0.2平方毫米的导线特性阻抗300欧姆左右,所以负载电阻选择50-300欧姆比较理想,为了AD转换方便,负载电阻上的信号最大量程值一般5-10V比较合适,那么权衡所有,负载电阻250欧姆,电流20mA,负载压降5V比较满意。
那么为什么选择4-20mA而不是0-20mA呢?为了减少接线的复杂性,传感器选择2线要比多线简单的多,2线既要传输信号,又要给传感器供电,所以设计者从中盗窃4mA电流给传感器放大电路供电,这样4-20mA的标准就确定了。

网友M:
一般4ma以下就是坏点,有助于排查故障。如果0ma的话有可能是变送器坏了,你也不知道。

网友N:
学习了 。。。。我还没用过 。。

网友O(2009-01-18):
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各类非电物理量,例如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另外电物理量(简称电量),例如电流、电压、功率、频率等,都需要转换成标准模拟量电信号才能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显示设备上。这种将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的设备称为变送器。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标准模拟量电信号是用4~20mA直流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电流输出型变送器将物理量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必然要有外电源为其供电。最典型的是变送器需要两根电源线,加上两根电流输出线,总共要接4根线,称之为四线制变送器。
  当然,电流输出可以与电源公用一根线(公用VCC或者GND),可节省一根线,称之为三线制变送器。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 4-20mA电流本身就可以为变送器供电,如图1所示。变送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负载,特殊之处在于变送器的耗电电流在4~20mA之间根据传感器输出而变化。显示仪表只需要串在电路中即可。这种变送器只需外接2根线,因而被称为两线制变送器。工业电流环标准下限为4mA,因此只要在量程范围内,变送器至少有4mA供电。这使得两线制传感器的设计成为可能。
  在工业应用中,测量点一般在现场,而显示设备或者控制设备一般都在控制室或控制柜上。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数十至数百米。按一百米距离计算,省去2根信号传输导线意味着成本降低近百元!另外四线制变送器和三线制变送器因导线内电流不对称必须使用昂贵的屏蔽线,而两线制变送器可使用非常便宜的的双绞线导线,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网友P:
DDZ-2型仪表的传输信号为0~10mA;

DDZ-3型仪表的传输信号为4~20mA;

那么0~20mA的信号在信号制式上就属于包含了这2种信号类型的模式,也就是所一个0~20mA输入的设备就可以兼容DDZ-2和DDZ-3型信号。

所以有些万能输入的设备都具有0~20mA的输入范围,只要是为了兼容DDZ-2型和DDZ-3型的信号来源。

其实0~20mA的输入信号大多在变频器上看到,因为变频器有一种通用输入信号就是0~10V,如果假设AD内核的输入端为0~10V,哪么0~20mA只要加一个5K电阻就很转换成0~10V了。如果是4~20mA的输入,哪么只需将零点上抬至4mA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综上所述,0~20mA的信号主要是为了满足自控领域各种设备之间模拟信号传输的一种非常通用的信号制式。

网友Q(2009-04-20):
用0ma的时候有死区,4ma可以提高下限,这样抗干扰能力强些.但是理论上讲4-20要比0-20的精度低.

网友R:
一般4ma以下就是坏点,有助于排查故障

网友S:
欢迎大家加入"仪器仪表联盟"群 ,进行技术产品交流,群号:16348326

网友T:
4~20mA的信号比较多,一般会选择这种输出形式的,而且4mA便于检验变送器是否是坏的

网友U:
区分是0信号,还是故障后无信号。

网友V:
为什么说是可以确定设备故障,是用4-20mA还是用0-20mA是根据要测量信号的范围,一般来说4-20mA用于温度,压力,如果4-20mA对应0_100度,4mA对应0度,如果现场出现-2度,也是可能的情况与设备故障如何区分,怎么办,在0以下如何显示,防止测量出现测量的死区,并可以判断变送器故障。而象交流电流一般测量有效值,没有负值,则电流信号范围在0-20mA就行了。

网友W:
DDZ-2型仪表的传输信号为0~10mA;

DDZ-3型仪表的传输信号为4~20mA;
就相手机N72和N73一样,一种仪表信号的升级,在0MA不是下限而是仪表故障,至于为什么是4-20mA而不是5-20mA这是一种协议。

网友X:
有些线路板低于4MA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Y: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透彻一些,看 似简单实际上讲清楚不易!

网友Z:
我们用的都是4-20MA的

楼主(2009-08-23):
感谢大家对这个基本知识点的解读,今天遇到一个实际情况,作为一个补充。状态和反状态的临界点在0MA时,比如正转和反转,0MA是正转的最小信号,同时也是反转的最 信号,我们必须避开这个比较模糊的转折点,这个时候应该进行一次函数的运算,正确选择增益和偏置。4-20MA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A:
4MA是活零点呀!

楼主:
个人认为: 19楼说的是比较基础和全面的。20楼斯蒂芬说得最有实用价值,也指出了楼主在1楼的错误。看来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结论。

网友AB:
19楼说的是什么我们采用4-20mA标准。这书上都有的。

楼主问的太笼统,难以答对。

网友AB:
19楼说的是:为什么我们采用4-20mA标准。这书上都有的。

楼主问的太笼统,难以答对

网友AC(2015-07-25):
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各类非电物理量,例如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都需要转换成模拟量电信号才能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显示设备上。这种将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的设备称为变送器。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是用4~20mA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电流型变送器将物理量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必然要有外电源为其供电。最典型的是变送器需要两根电源线,加上两根电流输出线,总共要接4根线,称之为四线制变送器。当然,电流输出可以与电源公用一根线(公用VCC或者GND),可节省一根线,称之为三线制变送器。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 4-20mA电流本身就可以为变送器供电,如图1C所示。变送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负载,特殊之处在于变送器的耗电电流在4~20mA之间根据传感器输出而变化。显示仪表只需要串在电路中即可。这种变送器只需外接2根线,因而被称为两线制变送器。工业电流环标准下限为4mA,因此只要在量程范围内,变送器至少有4mA供电。这使得两线制传感器的设计成为可能。

在工业应用中,测量点一般在现场,而显示设备或者控制设备一般都在控制室或控制柜上。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数十至数百米。按一百米距离计算,省去2根导线意味着成本降低近百元!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传感器必然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