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非接触式转速计测量测速时,反射标计可用什么替代?

楼主(2008-11-13):
用非接触式转速计测量测速时,在轴上所贴的

反射标计可用什么替代?

其测速原理?

网友A:
只要对光反射能力差别大的颜色都可以。原理自己搜。

网友B:
反射标计可用什么替代?

烟盒

其测速原理?

红外反射

计数

请多指教

网友C:
我这有磁电式的非接触速度位置传感器,相对的读的是一个齿轮,如有感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我可以提供些资料,我的邮箱sharpi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