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8-11-13):
求助:ACS550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本人不知如何将变频器ACS550恢复出厂设置,请教各位。

网友A:
更改控制宏(9902)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B:
更改控制宏

网友C:
是不是把9902改为1:ABB标准宏,就表示恢复出厂参数了啊?

网友D(2009-01-19):
我有一ACS550的,恢复出厂值后显示F1007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E:
没说明书吗

网友F:
“显示F1007 ”是指“总线指令错误”,修改9802这个参数看看。

网友G:
都正确,都是高手

网友H(2009-10-11):
换个应用宏,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I(2011-05-19):
修改9802这个参数看看

网友J:
ABB-ACS510-30KW变频器怎样恢复出厂值?

网友K:
更改一下宏即可恢复初始值

网友L(2011-12-16):
把当前的宏  改为另一个宏就可以了

网友M(2012-06-30):
  请教一个问题  ABB  510 55KW  通电报F0021  基本是什么部位的故障  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个问题  ABB  510 55KW  通电报F0021  基本是什么部位的故障  谢谢

把故障的内容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