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台三菱FX2N现场总线问题

楼主(2008-11-13):
各位大侠:

        我现在做了个污水处理系统,3台128点plc和上位机力控软件组态,

本来的方案是,使用多串口卡!使用四个串口,连接3个plc 和4个模拟输入模块(4个模块是易控微网的输入模块,采用485总线至一个串口)

现在出现运行速度比较慢!不能符合生产要求!

我在网上看到3个plc的现场总线式组网方法N:N网络,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怎样设定主从!

还请高手指点,或有发布相关详细资料!

网友A:
N:N网络通讯手册里有例子,就几张纸的说明,也有程序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N:N网络通讯手册里有例子,就几张纸的说明,也有程序例子

谢谢了!

楼主:
在三菱通讯手册上的程序例子太过简单,现在组网基本了解,但是关于程序编程之间如何衔接还不怎么了解!

例:主站x0有输入,触发从站1。或从站2的y0动作,怎么设定?

主站d0赋值给从站d1等?

(在上位机上做很麻烦,就plc中如何转换)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就是用辅助继电器M相互刷新的,即通过M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就是用辅助继电器M相互刷新的,即通过M传递

兄弟!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怎么互相刷新的啊?感谢了

网友A:
比如第一控制器有一部分M/D是可以读和写的

而第二个也有一部分是可读写的,但它对第一个的那部分只能读,这样就能把第一个的那个状态读过来了

第二个的能读写的部分对第一个来说也只能读,这样也可以把状态读过去了

网友A:
手册中写的很清楚了,你还说简单,那真不知道怎么讲了

网友B(2008-12-31):
主站从站之间可以通过M   和D通讯的  , M800 -M899   D500-?PRUN   指令说明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