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变三相电

楼主(2008-11-13):
大家好,除了变频器之外,如何将单相电变换为三相电,而且价格没有变频器高,谢谢!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客户要求用单相220V的电机,可我们的产品是用三相电的,不想用变频器,那样成本就上来了,所以大家帮帮忙,看有什么好办法能将单相电转换为三相电,谢谢!

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单相电机的转矩是不是一般都比较小啊,稍微大一点的负载是不是带不动了啊?

谢谢!期待大家的建议!

网友A:
小功率的用电器可以。因为功率大了,会使一次电流过大(也就是220V端)。

一般情况3KW左右可以实现220V变380V,不影响使用。

有220V变380V的变压器,比较经济。

楼主:
楼上误解了我的意思,不是说电压的变化,而是说由单相电变换为三相电,比如单相220V变为三相220V.

谢谢!

网友B:
估计没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C:
用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

网友D:
不知楼主设备上的电机是否都是3KW以下的电机,如是,何不把设备上的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电机,既降低了设备成本,又满足了客户要求,岂不两全其美。

网友E:
单项电变三相电,有变压器可以实现。

至于单项电机的转矩,还是要看功率,启动转矩和负载的情况,

机械设计有公式计算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已经找到了单相电机,单相双电容电机,220V的,750W,还比较够力,替代了原来三相380V的,不过接线稍微必三相的麻烦一点,但是都有接线图,还要自己再考虑一下怎么接比较科学而已,呵呵。

楼主:
单相双电容电机机身上有两个大电容,圆柱形的,跟什么似的,呵呵,接线端子有六个, 有三个端子上分别跨接两个电容,这其中的一个端子和另外三个端子相互配合,接上220V的单相电,正转和逆转的接法不一样,我用的是两个交流接触器来实现的正反转的,用着还可以。呵呵。

网友F:
可以变成三相电,首先要准备好电感线圈,电容和三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并把电阻接成星型,然后将电感线圈和电容串联接在220V火线和零线之间,然后分别将接成星型的电阻的三个接头接在火线,零线,和电感线圈和电容之间。。其输出端就是三个电阻的接头位置。。这个做法只适合120角的正弦交流电。

网友G:
学习了,我认为是用变频器才是真的,楼主这样只是把一个这样的电机用在另一个场合,

网友H(2009-02-08):
我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35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下面列出7.5KW和1.1KW逆变电源参数供参考)
2 技术指标: 7.5KW 升压型逆变器主要参数
1 型号 : MC3A-7.5KW
2 功率 : 连续最大输出7.5KW
3 输入电压 : AC220V ±10﹪ 50Hz . 电压输入﹤AC265V﹥AC160V
4 输出电压 : 60Hz时 3AC 500V±10﹪. 50Hz时 3AC 380V±10﹪
5 输出电流 : 最大平衡输出16A . 电流﹥19.6A 切断输出
6 输出频率 : 35Hz—400Hz 谐波幅度﹤2.5﹪
7 波形失真 : ﹤ 3﹪ 相位差120°±0.5°
8 调制频率 : 25.5KHz 调制度≦0.75(柔性调制)
9 频率稳度 : ±0.10Hz /24h
10 体积重量 : 180×220×130 4.1KG

1.1KW 升压型逆变器主要参数

1 型号 : MC3A-1.1KW
2 功率 : 连续最大输出1.1KW
3 输入电压 : AC220V ±10﹪ 50Hz . 电压输入﹤AC265V﹥AC160V
4 输出电压 : 60Hz时 3AC 500V±10﹪. 50Hz时 3AC 380V±10﹪
5 输出电流 : 最大平衡输出3.3A . 电流﹥5A 切断输出
6 输出频率 : 35Hz—400Hz 谐波幅度﹤2.3﹪
7 波形失真 : ﹤ 3﹪ 相位差120°±0.5°
8 调制频率 : 25.5KHz 调制度≦0.75(柔性调制)
9 频率稳度 : ±0.10Hz /24h
10 体积重量 : 150×180×130

甘肃省通力机电设备供应公司
咨询电话 13993161213
传真 0931-2617231

网友I:
大家好,除了变频器之外,如何将单相电变换为三相电,而且价格没有变频器高,谢谢!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客户要求用单相220V的电机,可我们的产品是用三相电的,不想用变频器,那样成本就上来了,所以大家帮帮忙,看有什么好办法能将单相电转换为三相电,谢谢!
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单相电机的转矩是不是一般都比较小啊,稍微大一点的负载是不是带不动了啊?

首先,你这里说错了很多概念。一、变频器是改变电源频率的,不是单相电变三相电的,是把50Hz频率的变成可变频率的,从而改变电机转速。二、可以把单相电变成三相电的装置叫“电源相位转换器”,这种装置我公司有售。三、单相电机的转矩比三相电机的要小得多,如果你想要高起动转矩或者高额定转矩的话一定要选三相电机,如果想要更高转矩要选三相电机中的绕线转子电机等。如果你想要这方面的设计或者产品,请联系我:QQ 290304783 手机:13841591153 / 15641506799

网友J:
1kW以下的,使用单相电机合理.

网友K:
见识了dsfsfsdfsdfsd

楼主(2009-07-04):
引用 网友I:

大家好,除了变频器之外,如何将单相电变换为三相电,而且价格没有变频器高,谢谢!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客户要求用单相220V的电机,可我们的产品是用三相电的,不想用变频器,那样成本就上来了,所以大家帮帮忙,看有什么好办法能将单相电转换为三相电,谢谢!
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单相电机的转矩是不是一般都比较小啊,稍微大一点的负载是不是带不动了啊?

首先,你这里说错了很多概念。一、变频器是改变电源频率的,不是单相电变三相电的,是把50Hz频率的变成可变频率的,从而改变电机转速。二、可以把单相电变成三相电的装置叫“电源相位转换器”,这种装置我公司有售。三、单相电机的转矩比三相电机的要小得多,如果你想要高起动转矩或者高额定转矩的话一定要选三相电机,如果想要更高转矩要选三相电机中的绕线转子电机等。如果你想要这方面的设计或者产品,请联系我:QQ 290304783 手机:13841591153 / 15641506799

楼上的说变频器不是单相电变三相电的,可是我们很多应用的时候确实是输入单相电220V,输出三相电220V啊,没有问题啊,楼上的怎么解释啊?

如果以后需要“电源相位转换器”的话就会跟你联系!

网友L:
偶只知道 变频器   哈哈

网友M:
台达单相变频可以满足要求。。。其实算算成本差不多的。。。而且接了变频以后电机的问题就会减少很多

网友N:
我公司的ACT电源是采用澳大利亚专利技术生产的"电源相位转换器",产品可以为客户解决三相电问题。有了它,你将再也不需要去供电局额外申请三相电,免去烦琐的手续,只要你有单相居民用电,我们的产品就能够将其转换为工业三相电,更重要的是你只要支付单相电费哦。
ACT电源转换器产品能使220V单相电有效地转换成高质量的380V三相电并支持硬启动等多项特征,其转换效率能够到达95%。本产品已经获得了欧洲CE、澳洲新西兰C-tick认证,2007年澳洲“INNOVIC”发明奖,中国专利。此产品可以为那些三相电源供应昂贵或质量不高的地区、国家解决三相电源问题,特别是那些可能达不到它原有的工作效率甚至难以启动三相电类生产机器。对那些中小型企业将提供强有力的电力支持。应用范围只要您有足够的单相电源,相应功率的相位转换器总有办法为您的三相设备提供可靠的电源。如:车间设备,电焊机,压缩机,泵,车床,磨床,空调等,都能可靠的启动和有效地工作,应用十分广泛。
功率大小:2.2KW起

此外,我们将为您提供优质的全方位服务,详情请询:
电话 0574-88156768 13615886587 华康阳
邮箱 sales05@zcet.cn
网址 www.zcet.cn

网友O(2010-06-30):
各位老师所说的术语均不准确,单相电变成三相电成为列相,直接把单相电分成三相电且与频率无关,列出三相(或四项可以更多)的频率,只是电角的问题。交直交变频器可以在目的上实现单相电变成三相电,但在不要求变频的情况下,是资源的浪费,造成使用成本过高,即不适用。本人已研制出不变频只列项的装置,正在申报专利。如有需要单相电变成三相电、三相电的相位差为120度者可拨打13126793473.

网友P(2010-11-29):
阿里巴巴网站上有现成的呀:

http://sanxiangd.cn.alibaba.com

(-:澕崽`:-)

网友:
我觉得变压器就好了,有可以把220V变380的变压器,也不会很贵,

(-:澕崽`:-)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误解了我的意思,不是说电压的变化,而是说由单相电变换为三相电,比如单相220V变为三相220V.

谢谢!

也可以用变压器啊,我记得老是好像说过,有的变压器可以变出单相220V的,不过是特定的一些变压器,

网友Q:
整流器加逆变器, 这样的产品很多

网友R:
单相220V交流电,用一只变压器只能变出单相交流电,目前尚无特定变压器,能将单相交流电变成3相交流电。

网友S:
你不会做一个呀,呀    中草药

网友O(2012-12-18):
    两年前曾跟帖提出了不用变频器列相理论,且该机器现在运行良好,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来参观。这两年来不断有网友打电话询问,本人十分感激广大网友的关心!两年来本人对变频器系统的应用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变频器在不进行电机调速只是列相那就太不合算了,首先是变频器产生的电网垃圾——高次谐波!对使用同一台电网10KV/0.38V/220V变压器的用电设备干扰太大了,误跳闸、漏电保护器误动作、数控机床失控、电脑系统瘫痪等等问题。为此还要在变频器输入端增加高频吸收器,在输出端增加低通滤波器(在术语上叫电磁兼容)。第二是电子产品的虚焊假焊,电解电容失效、变值,环境潮湿时线路板霉变,造成使用寿命缩短。

    目前裂相的方法有:变频器法、阻(感)容裂相法、旋转变压器法。阻(感)容裂项法的缺点是电容变值,三相电角不能保证互成120°功率较小,容、感性负载差。优点是静音、功率因数高。旋转变压器法的缺点是不能实现静音,效率低,输出电压为三角形,若实现星形电压输出需增加星三角转换变压器。优点是过载能力强,维护费用低,性能稳定,功率可大可小,小可做成几十瓦,大可做成上百千瓦,输出电角为准确的120°。

网友H(2014-04-03):
我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35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下面列出7.5KW和1.1KW逆变电源参数供参考)
2 技术指标: 7.5KW 升压型逆变器主要参数
1 型号 : MC3A-7.5KW
2 功率 : 连续最大输出7.5KW
3 输入电压 : AC220V ±10﹪ 50Hz . 电压输入﹤AC265V﹥AC160V
4 输出电压 : 60Hz时 3AC 500V±10﹪. 50Hz时 3AC 380V±10﹪
5 输出电流 : 最大平衡输出16A . 电流﹥19.6A 切断输出
6 输出频率 : 35Hz—400Hz 谐波幅度﹤2.5﹪
7 波形失真 : ﹤ 3﹪ 相位差120°±0.5°
8 调制频率 : 25.5KHz 调制度≦0.75(柔性调制)
9 频率稳度 : ±0.10Hz /24h
10 体积重量 : 180×220×130 4.1KG

1.1KW 升压型逆变器主要参数

1 型号 : MC3A-1.1KW
2 功率 : 连续最大输出1.1KW
3 输入电压 : AC220V ±10﹪ 50Hz . 电压输入﹤AC265V﹥AC160V
4 输出电压 : 60Hz时 3AC 500V±10﹪. 50Hz时 3AC 380V±10﹪
5 输出电流 : 最大平衡输出3.3A . 电流﹥5A 切断输出
6 输出频率 : 35Hz—400Hz 谐波幅度﹤2.3﹪
7 波形失真 : ﹤ 3﹪ 相位差120°±0.5°
8 调制频率 : 25.5KHz 调制度≦0.75(柔性调制)
9 频率稳度 : ±0.10Hz /24h
10 体积重量 : 150×180×130
    兰州真唯创自动化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 13993161213      09317515236

网友T:
小功率3KW以下电机,加一个电容应该能改为单相的电机, 只是效率要降低一点。。。

网友U(2014-08-13):
用变压器,别的还没见过,三相220V的好像是小日本的工厂设备用的

网友V:
似乎只有逆变电源了。

网友W:
单相变三相380V,相位角什么的怎么弄呢,有大师赶紧科普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