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ATV-31H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11-13):
大家好,我想用PLC模拟输出模块的0~20ma的模拟电流,来自动调整ATV-31H变频器的频率。想实现的是:当模拟电流为20ma时,变频器就全速运行是50HZ。10ma时变频器输出25HZ的频率。问PLC输出模拟电流应输入接在变频器的哪两个端子上?(是不是接在COM和AI3这两个端子上)想实现这种控制变频器需要调整哪几个参数才能实现????希望高手指教,有谁做过这方面的工程,最好讲详细些,本人不太了解施耐德的变频器。如果大家有关于这方面控制的案例麻烦发我一份,邮箱:lzhosky@qq.com,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9-02-17):
应该接在Ai3(其实接在Ai1或Ai2上也可以)和com,上就可以了哦。 设置:IO里设置为2c控制 loc设置为ai3 L1和+24v接24v直流启动信号 其他的按出厂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接在Ai1和com上实现频率给定。控制菜单(CTL)-FR1-AII

启动/停止可通过端子控制。I-O  -  LCC-2C或3C

将电机铭牌上的参数要输入进变频器的“电机控制菜单drc”中去

如果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大(大马拉小车),则应该将opl参数设置为no

A31H很不错的说,我这去前年用台湾的那个名牌变频器已经有个经常报警停机的,而同期A31的工况一样,一切OK

网友C: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