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台达) 如何控制 艾默生EV1000

楼主(2008-11-13):
请问大虾们 如何用MODWR指令 控制 正反转, 设定频率,读取转速,频率,电流 , 他们的地址在哪哦,赋值多少 ,高手教教小弟啊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根据EV1000de 协议来定了

楼主:
对:aibi 关于

这个要根据EV1000de 协议来定了

内容的回复:

是啊   怎么弄 ??大哥

网友A:
还给问住了,不知怎么回答了,

这个根据变频的协议,协议上肯定写了他需要正传的时候需要接受到的数据,根据这个直接用modrw写给他就是了

网友B:
朋友,你得要把EV1000的协议帖上来嘛,否则没用过的话就不能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