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大家好,想问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单相电机在停止时还没有停稳的情况下,如果进行反转操作,它仍然会按照原来的方向运行,而不会反转,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单相电机是不是转矩比较小呢?负载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就启动不起来呢?

请高手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你亲自试过吗!如果真的试过的话,我估计是你的起动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的!

楼主:
今天我试了一个大一点的单相双电容电机(750W),没有发生上述情况,不过小容量的电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几台机器都是用的小容量的单相电机,有40W的,90W的,都是在没停稳的情况下如果反向就会直接顺着原来的方向运行,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如果单相电机在正转的时候遇到较大的阻力时会反转,不知道是不是跟上面是一个原因?

接的电容是厂家配的电容啊,应该不会不匹配吧?

网友B:
单向电机 有两个绕组 ,一个是启动绕组 一个是运转绕组。

其中启动饶组的电源是由电容移相后获得。
两个绕组的磁场(此时不同与三相电机的旋转磁场)
在物理空间有一角度。
一通电的时刻起,因物理角度产生了电磁力矩。
转子受到运转饶组的电磁转矩作用,开始运转,。

当电机运转到一定后,启动饶组会切断(电机里装有离心开关)。
运转未停稳后就反转,而电机已旧正转的问题
反转其实是改变启动绕组的电流方向(可以这么理解)电机未 停稳就反转,可

能启动绕组的电磁转矩小于电机的惯性转矩。

网友C:
学习了,惯性转矩大!!!!

楼主:
嗯,谢了,3楼分析的还不错,学习了。

网友D:
这不可能的因为正反转是改变磁场,比如正转有改变反转磁场都改变了,怎么还会正传搞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单向电机 有两个绕组 ,一个是启动绕组 一个是运转绕组。

其中启动饶组的电源是由电容移相后获得。
两个绕组的磁场(此时不同与三相电机的旋转磁场)
在物理空间有一角度。
一通电的时刻起,因物理角度产生了电磁力矩。
转子受到运转饶组的电磁转矩作用,开始运转,。

当电机运转到一定后,启动饶组会切断(电机里装有离心开关)。
运转未停稳后就反转,而电机已旧正转的问题
反转其实是改变启动绕组的电流方向(可以这么理解)电机未 停稳就反转,可

能启动绕组的电磁转矩小于电机的惯性转矩。

同意其说法

网友B:
此话题留待进一步讨论,还有更多疑问没有解决。偶会在会面继续学习这个问题。最好有设计单相电机的大侠出手

网友F:
单相电动机有两种情况:带离心开关的和不带离心开关的。不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电容运转式)在停机未停稳状态下进行反转操作是可以反转的,市场上一种常见的窗式双向换气扇就是这种情况;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电容启动式)在停机未停稳状态下进行反转操作,由于其离心开关未闭合,启动绕组不工作,所以电机只会随惯性沿原来的方向运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关于单相电动机有两种情况:带离心开关的和不带离心开关的。不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电容运转式)在停机未停稳状态下进行反转操作是可以反转的,市场上一种常见的窗式双向换气扇就是这种情况;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电容启动式)在停机未停稳状态下进行反转操作,由于其离心开关未闭合,启动绕组不工作,所以电机只会随惯性沿原来的方向运转。

未停稳时候估计速度应该较低了,离心开关应该已经闭合。

网友G:
3楼和9楼都解释得很好呵,学习了

网友H:
单相电机在停止时还没有停稳的情况下,如果进行反转操作,它仍然会按照原来的方向运行,而不会反转,这很正常,电容的电量没有释放完,只能案原来方向运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关于单相电机在停止时还没有停稳的情况下,如果进行反转操作,它仍然会按照原来的方向运行,而不会反转,这很正常,电容的电量没有释放完,只能案原来方向运转。

电容储能解释可能不妥。

网友I: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楼主:
9楼的回答也不错,看了大家的讨论,感觉慢慢的就有些理解了,呵呵,高手就是高手,能把道理说得这么明白,经验阿,学习了.

大家要是还有什么高见就发表一下啊,大家共同进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