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11-13):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补水电机,正常情况下,第一台受变频器控制,在到达50HZ时压力还不够,第二台以工频转速投入运行。现在是第一台一直运转在20-40HZ,甚至是更低,管道压力也够,但是电机长期这样运行,会不会影响寿命?虽然电机还没有发热。

谢谢。。。。。。。。。。。。

网友A:
用的变频电机吧,没问题,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

网友B:
肯定会影响寿命的。你可以让这两台电机轮流变频啊!

楼主:
对:chzm20080808 关于用的变频电机吧,没问题,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 内容的回复:要是变频电机就好了,可惜不是,只是普通的

楼主:
对:chzm20080808 关于用的变频电机吧,没问题,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 内容的回复:要是变频电机就好了,可惜不是,只是普通的
鼠笼电机。

网友C: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补水电机,正常情况下,第一台受变频器控制,在到达50HZ时压力还不够,第二台以工频转速投入运行。现在是第一台一直运转在20-40HZ,甚至是更低,管道压力也够,但是电机长期这样运行,会不会影响寿命?虽然电机还没有发热。

谢谢。。。。。。。。。。。。

这个情况常见得很那!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还担心,可以加装一个散热风扇给马达散热。或者你可以设计线路让两台泵相互切换一下,或每隔一段时间就手动换用备用泵。

东莞市锋利盛机电有限公司,专业的变频解决方案。QQ:3265517

网友D:
发热不大就不必担心。但是最好还是轮换工作,另一台老是不用水泵会锈的。

网友E:
不发热就没问题了。轮换好些。

网友F:
不发热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发热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G:
设置一个最低频率,这样就不会因为太低的频率而导致散热不畅。或者该变频如果有睡眠苏醒功能就更好办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其实在变频供水里面很常见。。。。如5楼所说。。额外降温就对了。。。。。有些电机的风扇是跟电机轴连在一起的。。这种风扇就不能用了。必须换成单独电源的。。。

楼主:
对:桦雨 关于

设置一个最低频率,这样就不会因为太低的频率而导致散热不畅。或者该变频如果有睡眠苏醒功能就更好办了

内容的回复:如您所说,设置了最低频率,也启用了睡眠苏醒功能,设置最低在20hz,所以就在20-40hz左右不停机,压力也能维持在指定范围内。电机倒也不热,可是怎么不加速,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关于楼主的问题其实在变频供水里面很常见。。。。如5楼所说。。额外降温就对了。。。。。有些电机的风扇是跟电机轴连在一起的。。这种风扇就不能用了。必须换成单独电源的。。。

电机不算热,谢谢

网友I:
在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尾部加台风机就行了。20--40Hz运行没问题。

网友J:
发热不大就不必担心。但是最好还是轮换工作,对控制回路部分更改一下,改成定期切换两台电动机工作。

网友K:
  两台电机轮换工作。

网友L:
只要用的是变频电机应该没事啊。但是是一般的那肯定受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