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指教一下ATV-31H变频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大家有没有做过用ATV-31H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功能,来控制变频器频率的自动调节的工程呢?望大家指教一下,我想用0~20MA的电流来控制变频器频率的自动调节,电流输入20MA时变频输出50HZ,电流输入10MA时变频输出25HZ。但是不知道怎么来启动此功能,模拟信号接在变频器哪两个端子上呢?想实现此控制变频器还需要调整那几个参数呢??希望大家说详细点,我是个施耐德新手,最好有这方面控制案例的发我邮箱里lzhosky@qq.com.本人再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接AI3和COM端

采用模拟量模块就可以

网友B:
31亚洲版自带电位计,可以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另外,还可以通过任意一个AI来实现,只要你将31的给定通道设定为对应的AI, 然后再设定AI的输入为0~20mA就可以了;控制方式为:组合控制

网友C(2008-12-27):
请问高手有ELAU公司的MC-4的说明书吗?谢谢!

网友C:
请问各位高手,MC-4上电就是ERR和BUSERR灯亮。是否正常?在没有接上位机和编码器的情况下。

网友D:
这是正常的0-20mA输入作为模拟量控制。

网友E(2009-10-28):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这是正常的0-20mA输入作为模拟量控制。

不一定。你没有MAX-4吗,最好全部接上,

网友G:
看说明书马上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