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A的UPS柜怎么配置,急急急!!!!

楼主(2008-11-13):
请教高手大师:10KVA的UPS柜怎么配置    我想知道里面需要多少断路器开关和空气开关。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具体是什么断路器

输入只需要一个

而输出则可以根据负载来选择多少个及大小

而您说的断路器开关和空气开关则是一个东西

网友A:
EPS的东西可以问偶

UPS则不是非常了解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我是个新手,对UPS方面不是太了解.

网友B:
有1个总的输出断路器,出来后自己配个馈线柜

网友C:
我是专业做UPS电源的有问题也可以问我1596564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