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是用fx的多还是q的多?

楼主(2008-11-13):
大家说说看啊,哪个更广泛一些,哪个更普及一些?

网友A:
建议如果做技术的话就不要关心这些了.

网友B:
看你接触的是什么厂家了

有的厂家FX用的多,有的Q用的多

网友C:
应该是FX,youqi

网友C:
尤其是小厂,在小设备上用,甚至有批量产品,Q大系统用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D:
FX的 多点吧  Q的用在大型的上

网友E:
数量上应该FX的多一些

网友F:
应该是FX用的多..................我们厂里都是用的FX系列的.

网友G:
FX 在国内比较多,其实三菱Q的应用比FX多多了

网友H(2008-12-20):
FX的多啊,Q的使用的比较少啊

网友I:
我反正都是用FX的

网友J:
我们厂就Q系列用的多

网友K:
fx的多,比较容易接收,价格便宜,小型机

网友L:
FX较多一些吧。我们公司常用FX2N的。基本上能满足设计需要。

网友M:
一个是小型的一个是大型的,要看使用场合啊.但一般是小型的设备多点了

网友N:
据了解一般的厂 用FX系列的挺多的,而Q系列的则是大型的厂把

网友O:
小型设备用FX就可以了,要做到一些大型的工程,那就用到Q写列的,特别是需要组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