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开关柜..........

楼主(2008-11-13):
笼统的问个问题

高低压开关柜,小厂的报价与大厂报价相差很多,那么他们两家生产出的开关柜,会有何不同?

我单位已经制定了开关柜内部的各种器件,是否可以相信小厂,让小厂来制作?

网友A:
相同的电器件,在不同的工程师设计时,考虑的角度不同,配电柜的安装布局、电器元件之间的安全距离、维修预留的空间等会在不同设计者那里有不同的体现。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忙。。

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B:
相同的电器件,在不同的工程师设计时,考虑的角度不同,配电柜的安装布局、电器元件之间的安全距离、维修预留的空间等会在不同设计者那里有不同的体现。
功能可能有的更合理

网友C:
大厂的设计可能更合理,小厂的价格更低,看你是更看重哪个方面了

网友D:
这个很难说的,我以前也做过的~!你加qq:277375575~!我们可以详谈

网友E:
设计人员一般不出布置图的,还有柜内的线啊,柜子的壳体厚薄、材质,走线的方式,出厂前的效验,备用线的敷设,大厂做的很全面,等等多是影响柜子整体价格的。大厂出来的柜子和小厂的柜子可能用起来差不多,但是看起来就部一样。还有就是长时间用了后就知道的问题,小厂因为没有严格的出厂检验,元器件的通断能力多没有调试的(我遇到的小厂没有一个有这个调试的),最多帮你看下二次回路控制是不是对了(按下按钮吸合,停止按钮断开)。或者更加可怕的,一些螺丝多没有拧紧。

如果楼主想便宜就要自己多严格点,要求好柜体材质,元器件品牌性能。几乎天天去监工,那样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大厂和小厂家做的配电柜用过就知道了好坏

但是不是全面的

网友G:
如果自己有过硬的技术力量,可以只要求小厂按照你自己的要求做呀。要不然你就只有认出钱了。

网友H:
2点问题,第一看你干什么用的了。一般高压高分断的还是找个起码资质齐全的厂家做,低压的嘛,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要

找个人打野鸡就行了。第二看你自身的技术能力了,有这个能力的话,找个小厂,自己做设计做指导,自己辛苦点。没这个技术或者

想偷懒那就找个大点的厂,省心。

网友I:
楼主还要规定一下板材的参数,包括厚度等等,还有一些小件的品牌,如端子、线材,不同品牌价格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要规定一下板材的参数,包括厚度等等,还有一些小件的品牌,如端子、线材,不同品牌价格差很多的。

看看领导的意思吧。

如果真的招标用到了小厂,只好在进行一下规定了

网友J:
如果楼主想便宜就要自己多严格点,要求好柜体材质,元器件品牌性能。几乎天天去监工,那样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K:
小心点的好,小厂偷工减料的太多了!

网友L:
高压还是找正规的厂子啊。

网友M:
一般高压的还是找个起码资质齐全的正规厂家做,放心嘛.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