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5.5KW五输出

楼主(2008-11-13):
本有一台台达B 5.5KW的,原来通电报GFF,我就换掉了TL074,模块主回路是好的,但揭开盖子却发现V相已烧坏,模块用的是7MBI40N-120,我就换掉了模块和V相的驱动光耦,驱动光耦用的是A4506V  我换的是A4506,请问两者是否一样,通电正常,运行后测量,三相都无输出,请问各位老师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可以跟我QQ交流一下啊,

网友A:
332632237这个好说

网友B:
台达的变频一般六路驱动光藕输入公共端有一控制三极管。你仔细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变频一般六路驱动光藕输入公共端有一控制三极管。你仔细查一下

三极管是好的啊。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吗

楼主:
请熟悉这个机子的朋友提供下意见,这个机子客户催的很紧

网友C:
你把模块拆下来,量有没有驱动电压,或者用示波器观察有没有驱动波形.如果有,说明模块有问题.如果没有,检查驱动电路,或者主板.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QQ:187333720.13558705814

楼主:
青蛤为大侠帮帮忙想想对策吧

网友D:
庄工你好

你先不用装模块,上直流电,看驱动正常与否

正常的话,运行,看驱动电压有没变化

主板象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不行的话,把光藕都换掉

楼主:
谢谢李工的指点,我再查查看

网友A:
我这也是一台不能运行啊,我波形全部是好了.装上模块不能运行啊,我想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E:
台达VFD-A 九五新5.5KW 变频器 6台。13355210251

网友F:
你的机子搞好了吗,最后确定是什么故障,和我们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