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料接卸设备拨车机6台行走电机变频控制

楼主(2008-11-14):
散料接卸设备拨车机6台行走电机变频控制,是选择1拖1\1拖2\1拖3\,需要考虑同步运行,无编码器矢量控制,哪种方案好,怎么比较呢,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你电机都是多大的?几台电机同步要求高不

网友B:
对你说的设备不了解,你最好是说明白点。

楼主:
6台63千瓦的,同步要求不是特别的高,主要是找不到能量化的标准.

这个设备就是用来牵引一列火车皮的,属于恒转矩有冲击性的负载.

网友A:
63KW,这么大功率,估计只能1拖1了,速度控制信号相同就可以,控制信号最好用电流信号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啊,变频器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那一拖二有什么不好的呢?

网友D:
方案1:1台400KW的变频器同时拖动6个电机。。

方案2:6台75KW变频器,接成直流侧共母线,6路速度给定信号由1拖6同步控制器提供。。

这两种方案我们在4*45KW百米大孔径旋焊线上均用过,负载情况基本与你的工况一致。简单/可靠/实用。效果用户很满意。。

欢迎探讨:QQ:137383145  E-MAIL:zhangzirui36@hotmail.com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