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5吨桥式起重天车上升限位?

楼主(2008-11-14):
如何解决5吨桥式起重天车上升限位?我们公司选型多种限位开关,就是解决不了上升限位的问题。每次安监局来检查就的更换新的限位开关。如何解决不用更换限位开关的问题呢?

网友A:
是自己另外加装的限位开关吧,欧姆龙的可以

网友B:
每次检查需要更换是什么意思?原来装在什么位置?是光电限位还是机械式限位?安监局对限位的要求是电子式的还是机械式的?其实可以安装在小车的传动装置部分,设定上下限报警位就可以了。

网友C:
上限位一般是不会损坏的,切记不要把上限位当作断火开关或作为控制电路的停止使用,

网友D:
没有看明白啊 讲的清楚点

网友E:
用个普通的限位开关改造一下,用各重一点零件的套在钢丝绳上,另一头系在开关上。

网友F:
可以考虑在卷筒上增加限位开关,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的。

网友G:
说的很不清楚,上升限位一般都有1级和2级之分,你说的是几级呢!!

网友H:
上限位还有上上限位啊,你最好结合图纸说明.

网友I:
最好就用开度仪了,当然只能作一级限位.

网友J:
你试试起重机上用的多功能行程限位。

网友K:
说的不清不楚,控制系统是用什么来做的,限位开关是触接式的还是非接触式的,限位是几级 说清楚些啊!  专业伺服定位  温度控制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QQ:450617666  相互探讨!

网友L(2009-03-18):
我一直用的都是卷筒上限位的那种,没反应发现问题啊

网友M:
你的上升限位 是因为摇摆荡坏了吗?我单位的上升限位也遇到多次损坏,后来采用了弹性安装重锤才解决了。

网友N:
上限为可以串多一级。那样保险一些!

最好能和中继结合使用。

网友O(2009-05-03):
最好采用双限位 1.卷筒侧连接上机械限位  2.加上重锤限位

网友P:
同意楼上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网友Q: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老大难问题?有人能说详细点吗?最好能配上图片!谢谢!

网友R:
每次安监局来检查就的更换新的限位开关-----不明白你的意思,难道装上个限位开关就是为了应付安监局检查?具体细节怎么做,安监局会也有义务告诉你们!这根本不成问题

网友S:
采用好的重锤限位就可以了,主要是产品质量